如何在C2小车床上使用锯片铣刀

楼主(2008-10-22):
我的C2配了垂向拖板,使用直柄铣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用锯片铣刀怎么办。没有刀柄,市场上都是莫氏刀柄,我的卡盘夹不好。大家知道有卖直柄吗,或者自己可以做个刀柄吗。

网友A:
都有车床了, 还车不出个刀柄? 太过分了吧^_^

网友B:
先车个刀柄练练手,要不别说你有床。

网友C:
我买床回来也是先练习做铣刀杆的

楼主:
既然这样,就先拿这个练手吧。谢谢各位。

网友D:
卡盘拆了,里面有个莫氏锥孔,小床的卡盘这边一般是莫氏3号的孔。
莫氏3号的铣夹头也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