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帮帮忙,电池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前两天把我的笔记本电脑的11.1v
电池
装在我的飞机上了动力性能感觉还不错时间上也很好,用了两三次之后再把电池装回电脑发现充不上电了,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12.16v这个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放回飞机里一样还能用,但是放在电脑上只要拔掉电源电脑就关机了,电池根本就不起作用,请教高手帮忙看看我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电池没接好吧?

楼主:
接好了,没接好的话电脑不会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B:
呵呵,你的什么电脑啊. 电池组的那块电路板不能断电的啊. 现在你只能按电池换新电芯的方法来操作了. 我当时的T23换新电芯就是自己搞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