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注塑原理和结构的啊

楼主(2008-10-22):
有那位大师知道这个机的结构的啊

网友:
电加热的,好像很好做。那架子是个压力机,五金市场有卖。

网友:
好像是装订机改的

网友:
加热将塑料熔化后活塞压下冷怯成型。

网友:
散弹壳我见过,应该是铜的。

网友:
很巧妙,很简单,用台钻就可以, 以后可以DIY注塑了.

网友:
LZ这个网址在哪里,给个连接

网友:
不是注塑
塑料管应该是现成的与下面的金属热接

和pet水管一样

楼主:
对了想起来了是塑料壳封口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注塑成型的话没有脱模机构,没有冷却的空间,所以不可能是注塑成型。倒像是热压成型(一般做橡胶制品)

网友B:
我原来有杆虎头的双管,被收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杆虎头的双管,被收走了

可惜

网友:
封口还差不多,不可能是注塑机。注塑机要若干甚至几十上百吨压力的。

网友:
见过吹塑料瓶的JJ

网友(2008-12-28):
制弹药?要判刑的。

网友:
用台钻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