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改造充电器

楼主(2008-10-2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想把这个
充电器
111的改成7.4的,是不是直接把线头改一下就可以了?让4头的线空一个出来就成??空出线头的位置需要指定是哪个吗?

网友A:
看他是3路独立的,把其中的一路不接就可以了,但是中间那路不能去,只能去插头左右两边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