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最牛的电焊机

楼主(2008-10-23):
我见过的DIY的最牛的电焊机

网友:
 不要命的

网友A:
环型变压器 做电焊相当于 次级短路  有没有焊好的东西 发图看看 非常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型变压器 做电焊相当于 次级短路  有没有焊好的东西 发图看看 非常怀疑

我看见的就是正在焊接使用,跟焊接工聊天,他说是36V5000W没有电感线圈,焊接的时间短就不会发热。

网友: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网友:
建议 赶紧封他ID  ,整天他在这 污染空气,还活在世上糟蹋国家粮食。 他活着 给地球增加负担。

网友B:
我也见过我们当地的模友用3kVA的变压器diy电焊机,用的是最细的焊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民工的命,不值钱,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水侵降温??

网友D:
兄弟们,这个我也作过二台,第一台铁芯用的是废旧的直径350MM自藕调压器,第二台用的是一个废的5.5KW电动机,里面的铜线拆掉,用扁铲把线槽剃平,壳体砸碎,只用里面的圆型铁芯,一次线用的纱包线,二次线用的是电焊机把线。作成的这种焊机的好处就是一次电流很小,漏磁很小,二次电流大,起弧很容易,缺点也很多,比如里面的一次线容易发热 散热也慢得加风扇才行,还有就是绕线难度大,要很长的线从头穿来穿去。 还有要说明的是,我作这种电焊机是在九五年左右,那时这样的小焊机很少,也很贵,所以作好后卖到修理部这样的地方很好出手。每个能出当时的二三个月的工资还多。

网友:
另外,我作的这种焊机可以用3.2焊条,暂载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说如点焊用三五根停五六分钟,还有就是请大家不要出口骂人。谢谢

网友:
大伙观看主题内容的图片和发表感受可以先观察参照物,然后再比较主题物体,最后会得到结果:这个自制电焊机铁心并不是想象的小。
做好一、二次绕组之间的绝缘,使用上和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见过有人用一盘铁线先用火烧红并用炉灰埋住,冷却了穿绕做成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们,这个我也作过二台,第一台铁芯用的是废旧的直径350MM自藕调压器,第二台用的是一个废的5.5KW电动机,里面的铜线拆掉,用扁铲把线槽剃平,壳体砸碎,只用里面的圆型铁芯,一次线用的纱包线,二次线用的是电焊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见过我们当地的模友用3kVA的变压器diy电焊机,用的是最细的焊条

有图没有

网友:
估计是三相的启动自耦变压器的一相

网友:
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也看看我以前做的焊机,是不也挺牛的。 能用2.5的焊条,由于没加风扇只能连续用6--8根焊条,然后就让它凉快去了。做它就是临时凑手用的,平时也就是点点焊焊。大东西还是在单位焊好后拿回来。(用的是4对C型铁芯绕的,初级是1.25的漆包线,次级用的2.5的纱包铜线双线并绕)。是有些不安全,但原来是有壳的,不过因最近买了新焊机现已不用它了。(新焊机也非常漂亮,过两天也上个图让大家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