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玩具电机

楼主(2008-10-23):
电机改制颇感兴趣,参考前贴的改制方法我也想试试,DYI的乐趣在于制作过程,只要开心就好。下面开始骚整了  欢迎大家扔鸡蛋

准备材料

拆开后的样子

拆掉原来的线圈,用0.3mm的漆包线每极重绕15T。
重绕后的转子

装好后实测:电压3.6V,空载电流2.5A。高速啸叫声JJ的,装在四驱车上那叫爽啊

普通370电机的改制,带碳刷的那种。

拆掉原理的线圈

用0.3mm的漆包线每极重绕25T后的样子

装好后实测3.6V电压,空载电流1.5A。动感强劲

骚整完毕

网友:
电刷和换向器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的,改装后寿命会很短!

网友:
不如改无刷

网友:
很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
hehe 带碳刷的是汽车上的 嘿嘿 我家有不少

网友:
呵呵
转速太高会不会影响转矩呀

网友:
转速变高,扭矩变小,电流变大,一会儿就死翘翘。

网友A:
没这么夸张,想以前的四驱车,同样两小片铜片电刷,负载电流都是超过10A的,照样用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夸张,想以前的四驱车,同样两小片铜片电刷,负载电流都是超过10A的,照样用好长时间。

10A:funk:?你就吹吧你,就这样的铜刷10A电流马上就死翘翘!

网友:
不懂
感觉不行

网友:
 改后容易烧掉的

网友:
还应考虑铁芯的功率负荷

网友:
以前  也爱整这玩意

网友:
不过 说真的   改后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