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昨天射桨了

楼主(2008-10-23):
昨天下午去场地飞JJ,在飞第二块
电池
的时候,切了3D,准备倒飞,刚倒过来,突然一声巨响,大桨射了,还好飞得较高,没伤到人。回来检查,发现是横轴锁紧螺丝滑丝造成的,在此提醒各位,虽然螺丝是12.9硬度的,但最好换三根横轴后就不要再用旧的螺丝了。配件包里配两颗螺丝真的是考虑周到呀。

网友A:
内丝+副厂?

楼主:
用的是飞越的内丝横轴

网友B:
射了?恭喜

网友C:
射桨 最恐怖的东西了!!每次飞前都要检查横轴螺丝

网友D:
安全第一,射桨. 很危险的事情。

网友E:
飞越的普通内丝横轴,不炸机都会弯

网友F:
我一直用飞越的普通内丝横轴,还正常,那是我的运气好

网友G:
主要是螺丝质量差,用304不锈钢优质的,这么拧几下还能滑丝?,GL的横轴螺丝很短,但我拧了不下十几次螺纹一点没伤,其他一个厂家的拧了几次螺纹就伤了。

网友H:
不能忘记螺丝胶啊

网友I:
看来还是得用外丝的,比较保险一些.

网友J:
人没事就好

网友K:
别滑丝就好了,我也试过滑牙的问题.!!现在用外丝的了,安全多.

网友L:
学习了,下次飞前可要仔细检查

网友M:
飞越的内丝横轴是有问题的,我们这里昨天买的V2的横轴刚拧上去就滑丝了

网友M:
而且是已经退回去换过的 简直就是垃圾货

网友N:
现在飞越450主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买了很多。不过横轴我一直还是用亚拓原厂的,主要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有大桨,副厂的木桨也从来不用,飞越的40元玻纤桨挺好。除了大桨和横轴,其他地方我都用副厂件,就这两个地方比较关键,都是高速旋转的部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还是用原厂或者用品质比较高的副厂件为好。
玩儿的安全才能玩儿的开心。

网友O:
 推荐冰大的外丝横轴

网友P:
安全第一,看样子还是飞高点吧

网友Q:
我用安大的外丝横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