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相机电池

楼主(2008-10-23):
没米玩高档相机,便宜机子都是用5号可充电池的,使用中发现,刚充好的电池约只能用10分钟,如果充好电后过两天再用可能一张也拍不了,都说相机是高能耗的东西,其实不然,我测试过,相机工作时候电流是500毫安,拍不拍照都也差不多,调焦时电流明显大些,但用到的机会不多,号称2000多毫安时的电池按理说可用几个小时为什么几分钟即告空了呢?分析原因:充电电池一对是2.4伏,而相机要求至少2.3伏以上才可正常使用,当2000多容量的电池用去百分之十时或充电后几天才用的话,在这个负荷状态下已低于这个值,导致剩余的百分之九十电量无法利用。看来只有锂电才可解决这问题了。

按照5号电池的尺寸裁出两块料:

很业余的手法:

两兄弟:

在两个报废的MP3里拆下两块电池并联在一起,点亮这个电珠电流是400毫安,充满电后可维持75分钟,算起来容量是500MAH。

连接好的样子:输出端串接了一只二极管,目的是把锂电的3.7伏电压降为约3伏左右;充电端接了一个MP3的数据口,直接用MP3的充电器充电,但图中不小心接错了正负极,烧了一个MP3充电器后才发现。

用热熔胶“冰封”起来:

广告包装(确切地说是广告纸包装)。

完成,经试用,在持续开机的状态下可维持55分钟,这个500MAH的比那些2000MAH的强多了,其间约每隔一两分钟拍一张相片,共拍了50张,当然,如果10秒拍一张的话,数百张应该没问题,因为电池的消耗跟“拍”关系不大。

网友(2009-12-02):
那两个电池容量和特性是不一致的,不要并联在一起,否则,放电过程中,由于容量和特性以及内阻的不同,会造成电压的微笑差别,而这个差别会导致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然后平衡,然后又差异,这么循环下去,对于电池是不利的,尤其是没有保护电路板的电池,过放电和过充电,简直就是个危险的事情,还是去市场上买锂电池和保护板,做一个吧,价格吗,等级高的,即使是韩国产的,4000mah的不过才50不到的,你砍砍价,实在侃不下来,就穿着工程师的样子,就说抄样品交差,然后就可以了。哈哈,我长期混迹于知春地区,看到好多发烧友这么做,至于好使不好使,看你个人魅力了。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一节5号电池外形的锂电装上,另一节电池的位置用金属短路就行了,不用降压的,我用的是一节短路的充电电池,相机是佳能A530,使用3年多,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买的锂电降压到 3 V 的 ,可以拍 300 张,哈哈,上来顶一下

网友:
挺有意思的 AB水 应该更好吧 不过,,固化时温度似乎很高  不过 热熔胶 融化时温度也不低啊

网友:
谢网友ufo1提供的图纸,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最好先恒流充到了末期要恒压充电,或者就是恒压充电4.2V,千王别过充.

MP3电池跟手机电池一样,都是带有保护块的,充满自动断电,不用担心过充问题,只要控制充电电流在一定范围内(200-500MA)即可。因为我用的是MP3充电器,由于功率有限,电流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不会超过300MA),所以这方面也是不用操心的。

楼主:
空载的情况下大约只降了0.2V,你负载个小电珠试试,压降会在0.6V至0.7V之间,且在工作电流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压降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网友:
兄弟 我在电池上穿了个 二极管啊  电压只降了0.2V啊

网友A:
充电最好先恒流充到了末期要恒压充电,或者就是恒压充电4.2V,千王别过充.

网友:
不错 哪天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网友,那个是输入输出端,如果接二极管型号是什么?正负极如何接?谢谢回复。

画个电路图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一旦某个电池损坏短路,另一个电池过载起火,其实,MP3的电池本身有过载保护的,这么做是有点画蛇添足,只能说用起来更放心些吧。
二极管用最常见的IN4007,废旧的收录机、电话机线路板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样担心的话,最好在输入和输出端各接两个二极管。

请问网友,那个是输入输出端,如果接二极管型号是什么?正负极如何接?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可能电池有问题,有可能你过冲过有电解液出来了,在电池头部有加隔纸,你拨开包装纸就可看到,拿兆俄表一量就知道是漏电的。时间一长电就跑光了,重现包装一下又能用几天了。

电池是没有问题的,前面说过,电池装飞机可以上天,装在复读机上也可持续使用很长时间,应该是该款相机的电压要求过高。

网友:
买的是爱国者V800数码相机么?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电池不经用。后来还是改造的锂电池好一点。奶奶的爱国者,就是骗钱者!!!!!!

网友D:
90%可能电池有问题,有可能你过冲过有电解液出来了,在电池头部有加隔纸,你拨开包装纸就可看到,拿兆俄表一量就知道是漏电的。时间一长电就跑光了,重现包装一下又能用几天了。

网友:
我估计不是机器有问题,就是电池有坏的。不能那么短时间啊

楼主:
哈哈,没注意到我的这陈年老贴又被顶起来了。
4节电池的机子少个零点几甚至1伏应该没问题,2节电池的机子少了零点几伏就惨了,2节电池的机子工作电流一般来说都比4节的大,由于电池内阻和电池弹簧接触电阻的原因,压降会更明显,零点几伏很容被“吃”掉了。

网友(2008-11-30):
引用 网友E:
不用时500毫安。鸡鸡有毛病。电视的行电流才250毫安。

 电视的行电流250MA工作在100多伏电压.相机电压才3伏,你会算吗?

网友:
呵呵  我diy过 尼康的可以用,可是用奥林巴斯的机器,会出现没有闪光灯的问题,呵呵 你肯定不知道的,因为我DIY电池可以说最多,因为我专业给用户做电池。

网友F:
提高电压你的相机 以前俺好像烧过一个相机

网友G:
lz的相机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新的吗。
说说我的体会,第一台数码相机是富士的Finepix4700,01年初托人从JP国秋叶原Fuji专卖店买的,240万像素,用两节5号镍氢电池(松下1600毫安时),开始时充一次可以照一百四、五十张,后来相机衰老张数逐渐减少,直到用新买的三洋2100毫安时的充满电也就照不超过十张:funk: ,并且是在不开液晶屏纯傻瓜模式条件下。彻底失望后又弄了个松下的FZ-30,发现又是个电老虎,
你的实践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试试吧,死马当成活马医也好,毕竟Fuji成像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高电压你的相机 以前俺好像烧过一个相机

我是在锂电输出端串了一个二极管,实际给相机供电电压3伏左右,不会烧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相机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新的吗。
说说我的体会,第一台数码相机是富士的Finepix4700,01年初托人从JP国秋叶原Fuji专卖店买的,240万像素,用两节5号镍氢电池(松下1600毫安时),开始时充一次可以照一百四、五 ...

我的相机是柯达CX4230,属低档机型,3倍光变,虽然200万像素,但成像效果还算比效满意,相机是没有问题的,3V的情况下500mA的工作电流(开启液晶屏的状态)算起来只有1.5W的功耗,不算电老虎,可能是电压要求偏高,镍镉或镍氢电池正常的2.4V电压对它来说可能是最低极限,DIY的这个锂电池经这段时间的实际应用,感觉很好,充满电放在相机里随时取用不影响,长久不用电量也不会减少,近1小时的拍摄时长基本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以前也有台CX4230,虽然是200W,但效果的确不错,NI-H电池电压低,直接上节CRV3电池就好了,可以用很久

网友(2009-11-19):
DIY改变生活啊~

网友: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某些相机在电源管理模块设计或是选材出现的问题。  直接说法就是低电压截止点偏移了

正常的是时候相机选择镍氢电池模式 应该是在1.95V-2.05V(2节电池)提示电压过低。 通常这个时候镍氢电池放电应该到90%左右

网友:
我的美能达Z2用4节镍氢电池可以拍200张照片,但同样的电池在尼康相机就只能拍20多张就提示低电压了,原因是尼康相机用2节电池,电压低了。

网友:
是不是说数码相机越用越耗电,

网友:
现在的一些单反都支持三洋的eneloop“爱你老婆”电池了。充电一次,据说拍1000张。

网友:
都是很能折腾的人。赞一个。

网友:
绝对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方法不错!楼主的指甲刀也很“凶猛”啊。
另外:综合考量,三洋2700mAh的电池是最牛X的。

网友:
挺好。我用废手机的锂电池改了一些表,还有几个收音机。使用效果都不错。我现在想用2个锂电连起来做7.2伏的,不知怎么弄,请高手帮忙

网友:
劲!!!!!!!!!!!!!!!!!!!!新发现!!!!

网友:
我的奥林巴斯用4节品胜2300mAH,我特地试过液晶屏一直开着每次都带闪光,连续可以拍好几百张照片,可能不同的相机对电压的要求不同。

网友:
不知道你相机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老相机,确实费电,开屏幕,4节电池照20张,不开屏幕能照200张
如果是很便宜的数码相机,有可能没有做电池的升压电路。
好的便携式电路设计,都要做电池的稳压电路,能把电池用到0。8V,到时候拿出来连电视遥控器都用不了。
但是如果是1500米以上的新相机还是很费电池,那可能就是你充电电池的事情了。

网友:
佩服

搂主好手艺,
大家好主意,
长见识

网友:
我的是品胜的2300ma的电池4节,富士S1000fd相机,充满电可以拍700张以上,呵呵

差的电池(备用的4个电池,2001年的4个镍镉电池,哈哈)怎么的也可以拍个100张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