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F20终于被我搞坏了-电机拆开上照片

楼主(2008-10-23):
1、我的BF20

2、原本想做点DD

3、备料

4、备料

5、铣到第二个槽时歇菜了

6、开机就烧保险,肯定哪里短路。先看看调速板,似乎没什么问题。

7估计是电机匝间短路造成的,电机很烫。

那位大侠详细说说怎么修,先谢了。

网友A:
找个白炽灯泡,功率大点的,接到调速板上,亮度如果能调就是电机坏了,估计是匝间短路,拆开量量

网友B:
电机歇了,跟我刚买来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电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得不到及时散热烧了...
也是开机就烧保险,只有更换电机了,更换后最好加装散热风扇!我的帖子里有加风扇的内容...

网友C:
老实说连续操了多久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连续操了多久搞坏的

  偶老实交代,偶身体不大好,也就两个多钟头。备了3块料,铣了两道槽。两道槽用的10的铣刀大约500的转速,槽深8mm。眼看第二道槽就要铣完就休息了,他就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歇了,跟我刚买来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电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得不到及时散热烧了...
也是开机就烧保险,只有更换电机了,更换后最好加装散热风扇!我的帖子里有加风扇的内容...

换电机太贵了,不知道修电机的能不能修。明天拿出去看看。

网友:
保险管有没有换大的

楼主:
换的10A的,原机配的是8A的。以后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老实交代,偶身体不大好,也就两个多钟头。备了3块料,铣了两道槽。两道槽用的10的铣刀大约500的转速,槽深8mm。眼看第二道槽就要铣完就休息了,他就受不了。

转速低了!俺都是开不低于千转的转速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低了!俺都是开不低于千转的转速铣!

高速钢铣刀能受的了?要加冷却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的10A的,原机配的是8A的。以后还是小心为好。

750W加了2200W,如果是便宜的保险管,估计还不至2200W,电机还行,看来亿控BC2000调速不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钢铣刀能受的了?要加冷却液?

我是隔一会喷点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隔一会喷点机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W加了2200W,如果是便宜的保险管,估计还不至2200W,电机还行,看来亿控BC2000调速不赖

调速亿控BC2000-TA的,你有他们的网址吗?查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到底是哪坏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速亿控BC2000-TA的,你有他们的网址吗?查了半天也找不到。

我有呀,刚来的你今天刚来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6714&extra=page%3D1&page=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呀,刚来的你今天刚来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6714&extra=page%3D1&page=5

当然不是,那是我的ID。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那是我的ID。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真是刚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刚来的

 你的小床也用的这款调速啊?刚看到,我也用的化肥的车床哦。是D210×400的,我自己换了三项电机,加了变频器,用着很爽。

楼主:
如果能把这个BF20也改交流加变频就好了。可惜电机安装位置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偶老实交代,偶身体不大好,也就两个多钟头。备了3块料,铣了两道槽。两道槽用的10的铣刀大约500的转速,槽深8mm。眼看第二道槽就要铣完就休息了,他就受不了。

不知道这种电机是什么原因不经操,调速板有过载保护的,过载肯定会自动罢工,是否有过自保停机情况?

网友C:
应该总结原因,看一下到底是先在哪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总结原因,看一下到底是先在哪里出问题

这种电机发热量大,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feicgs也烧过一个,还给它加了风扇。看来我也要考虑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种电机是什么原因不经操,调速板有过载保护的,过载肯定会自动罢工,是否有过自保停机情况?

好象没有,过载就烧保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没有,过载就烧保险了。

如真的没有,板子的设计是不是有点花哨了

网友:
我的25V赌转也不烧保险,可能电路上有过流保护.
如果换电机可以考虑搞个永磁交流电机,体积很小,功率挺大.

网友:
二个板子电路是一样的

刚来的提供的板子

刚来的提供的板子

万用表提供的板子

万用表提供的板子

网友:
又是一个连续工作2小时就歇菜的。
直流电机调速是比较麻烦,低速发热严重,还是加个电机散热装风扇吧,同时还要把塑料齿轮全换掉,最好换成皮带传动的。

网友:
如果上二种板子与万用表提供的数据一致,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烧电机的机子的板子不知道是否做过检查调整?

网友:
猜想原因之一: 出口机是调在米国线路上,没有调回,致使电机走错路数掉进深渊(不一定对但有这种机机板子的可以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二种板子与万能表提供的数据一致,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烧电机的机子的板子不知道是否做过检查调整?

我的BF20出厂后没有对电路调整过,应该出厂前调整好的。只是机器刚到时只要堵转准烧保险,哪怕只有很短时间。后来我买不到8A保险管,就上了10A。买到又换回8A,就是堵转时间较短就不烧保险了。没想到这回把电机烧了。郁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BF20出厂后没有对电路调整过,应该出厂前调整好的。只是机器刚到时只要堵转准烧保险,哪怕只有很短时间。后来我买不到8A保险管,就上了10A。买到又换回8A,就是堵转时间较短就不烧保险了。没想到这回把电机烧 ...

不要再迷糊了,先验电机标识电压,再检测板子输出电压,以求证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再迷糊了,先验电机标识电压,再检测板子输出电压,以求证电机烧毁原因

不好验证啊,电机上连一个字都没有。明天拿了去问问修电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BF20出厂后没有对电路调整过,应该出厂前调整好的。只是机器刚到时只要堵转准烧保险,哪怕只有很短时间。后来我买不到8A保险管,就上了10A。买到又换回8A,就是堵转时间较短就不烧保险了。没想到这回把电机烧 ...

以前堵转烧保险,后来换回的8A保险不烧,问题在8A的保险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堵转烧保险,后来换回的8A保险不烧,问题在8A的保险不合格!!!

网友:
LZ不用太伤心, 毕竟JJ整体还没坏, 电机嘛 ,总有办法搞定的.

楼主:
今天把电机送出去修了,修不修得好还很难说。让我明天下午打电话问问。

网友:
电机还修不修得好?!一般电机维修店都可以的
电机里能坏的不多,就线圈中标几率大,不行自己拆了都可以修,记得拆的时候打记号哦
数据记录好没什么做不了的,然后买好点的漆包线,耐高温的那种
到网上找找堵转保护的电路自己加,不然再烧你不发达

网友:
还是三相电机好,看到同类型滕州床用2.2KW的呵呵应该很带劲了

楼主:
今天给我回话了,修不了。可能人家嫌麻烦还不赚钱,回来自己折腾了。其实买个新的290元,今天刚和费经理联系过。连D210和BF20的塑料齿都订了一个做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给我回话了,修不了。可能人家嫌麻烦还不赚钱,回来自己折腾了。其实买个新的290元,今天刚和费经理联系过。连D210和BF20的塑料齿都订了一个做备用。

D210有塑料齿吗 ,上个图,还有电机的

楼主:
D210有个过渡轮是塑料的,据说是保险轮。闷刀时这个过渡轮很容易扫齿。电机还没回来,要周五了,还得买把10的套筒才能拆开。螺丝是卧在里面的。

过渡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D210有个过渡轮是塑料的,据说是保险轮。闷刀时这个过渡轮很容易扫齿。电机还没回来,要周五了,还得买把10的套筒才能拆开。螺丝是卧在里面的。

过渡轮

  惭愧呀,我还给别人说D210没有塑料齿轮,看来自己没用过还真不好乱讲 个人个感觉塑料的不好,换齿轮肯定没有换保险方便

网友:
这个我专门问过一些厂家.他们测试的 连续最大负荷工作2小时  电机 就会因为过热烧坏. 所以建议不要连续工作时间太长.
这个不是一家
是 只要使用直流电机  家家都是这样的.

楼主:
这回电机回来一定要加个风扇了。

网友:
云老大说的有道理,要怀疑调速器和电机参数配合.保险管的熔断电流离散值很大,10a说不定到15a才会烧断

网友:
教训啊,经验也。受益受益。等我的BF20到了要好好待它。

楼主:
电机拆开了,图在1楼,那位大侠详细说说怎么修,先谢了。

网友:
哈哈,果真有风扇,还是永磁电机,看来和我的一样,谢谢刚来兄,PP我收藏了

网友:
绕线包呗,看看能不能只绕部分,估计够戗,是个苦差事

楼主:
难啊,线圈和整流子好象不是锡焊的,是点焊机点焊的。拆了再焊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啊,线圈和整流子好象不是锡焊的,是点焊机点焊的。拆了再焊都难。

铜软,想法掀起一块再压住,连焊带压

网友:
看那么细的线,估计和你换的保险管芯一样粗了  我那个电机电流标3.2A,保险原配是6A的

楼主:
我还是想用电磨磨开,缠好线圈后用锡焊。只是高温后容易甩锡开焊。

网友A:
焊锡360度就融化了,单一锡焊肯定不行,用1mm以下的麻花钻在换向器上成45度钻一圈“针眼”把漆包线当线来穿针,绞几圈,用冲尖砸紧,再锡焊,这样应该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焊锡360度就融化了,单一锡焊肯定不行,用1mm以下的麻花钻在换向器上成45度钻一圈“针眼”把漆包线当线来穿针,绞几圈,用冲尖砸紧,再锡焊,这样应该行

电机转子自身也有个扇叶吧,换向器温度不可能有那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转子自身也有个扇叶吧,换向器温度不可能有那么高的

换向器表面在持续冒火 温度低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死马当活马医。试试了。

网友(2009-03-02):
改无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白炽灯泡,功率大点的,接到调速板上,亮度如果能调就是电机坏了,估计是匝间短路,拆开量量

有道理。看来万用表兄鸡垫都行啊

网友:
我建议线圈取下时不要齐根剪断,这样新饶的线头与旧的线头焊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看来万用表兄鸡电都行啊

没有看到 是万用表吗?

网友:
楼主的电机,外径和长度是多少?漆包线的直径是多少?电机直流阻抗多少?
麻烦了.
我有几个电机什么参数都没有,想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