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RD6000配接收机及晶体测试

楼主(2008-10-23):
这段时间为了测试淘的一个SANWA 原装接收机,买了不少晶体。

顺便测试下接收机。

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使用西安孵化JR兼容晶体;RD6000选择PPR模式-----》测试OK
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使用SANWA晶体;RD6000选择PPR模式--------------》测试OK
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使用FUTABA兼容晶体(仅接收);RD6000选择PPR模式---------》测试OK

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使用FUTABA兼容晶体(收、发);RD6000选择PPR模式---------》不可使用,控制距离很近。

晶体分别是上图的3对
总结: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上图中三种晶体,只要不使用FUTABA的发射晶体,频率对上就OK。

SANWA原装接收机

使用晶体测试方法同西安孵化接收机测试方法前3种,只是RD6000选择PP模式---》可以控制。(我的接收机灵敏度有问题,控制距离没法测试,只是测试是否可以控制。)

网友:
写的不错,支持一个

楼主:
干脆一鼓作气将FUTABA接收机也测试下,为了这个目的,又淘了个FUTABA 136F接收机

FUTABA 136F 40M 接收机,使用西安孵化JR兼容晶体;RD6000选择PP模式-----》测试OKbbs.5imx.com
FUTABA 136F 40M 接收机,使用SANWA晶体;RD6000选择PP模式--------------》测试OK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FUTABA 136F 40M 接收机,使用FUTABA兼容晶体(仅接收);RD6000选择PP模式---------》测试OK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FUTABA 136F 40M 接收机,使用FUTABA兼容晶体(收、发);RD6000选择PP模式---------》不可使用,控制距离很近。模型,遥控

测试控制距离(当然这两个接收机是不可以比的, 一个是微接收机,一个是标准接收机),这次测试距离不受晶体品牌影响
1。西安孵化40M JR兼容接收机天线全展,发射机天线全收50米左右。
2。FUTABA 136F 40M 接收机天线全展,发射机天线全收>70米  (再远就看不清楚舵面变化,所以只测试到这么远)

测试得出结论
1。SANWA RD6000 可以使用FUTABA  或者 JR接收机,但晶体需要使用JR类型的;
2。SANWA原厂接收PPM格式应该是和FUTABA相同;
3。同频率的FUTABA和JR晶体只有发射晶体频率上有区别,接收晶体频率一样;

这次测试算是对SANWA RD6000配接收机进行了一个全面测试,其实SANWA不管是FUTABA或JR接收机都可以用,挺方便的。大家有什么不同观点可以讨论下。

网友:
72频的能通用吗

楼主:
72M和 40M 原理一样,应该没有问题。PPM编码格式都有PPR和PP模式

网友(2009-04-20):
不好意思.查回了旧贴发个问题...
  按文中的测试结论所写的1点和3点.既然说了"同频率的FUTABA和JR晶体只有发射晶体频率上有区别,接收晶体频率一样" 为什么还有1点上的"1。SANWA RD6000 可以使用FUTABA  或者 JR接收机,但晶体需要使用JR类型的;"这个不是有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