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4G的測試與討論

楼主(2008-10-23):
2.4G的測試與討論隨著2.4G的普及化,各式各樣的產品紛紛出籠~
消費者的選擇性也越來越多!如何選擇產品!
請看以下的測試~(測試數據僅供參考)

測試地點:洲際棒球場
測試員 :changkeven
待測品 :1.CORONA (9X2-2.4G + FF9-2.4G)
        2.JR DX7 (SPEKTRUM)
        3.ASSAN
        4.FUTABA FF10(FASST)

主角是兩台加起來超過300萬台幣的頻譜儀和訊號產生器~

丟的滿地都是2.4G的發射接收

這台安捷倫的頻譜儀範圍在9K~6.7G 黃色的是ASSAN一支訊號,藍色的是CORONA和DX7兩支訊號~ 紅色的是FF10最誇張,一整片~~~

這台安捷倫的訊號產生器範圍在100K~6G

藍色的部份是發射機發出來的訊號! 黃色的部分是訊號產生器發出來的訊號~

結論是2.4G都很不容易受到干擾!它的訊號都一直在跳~(柱子和柱子之間跳)
幾乎要用蓋台的方式接收機才會鎖住,有點像是PCM~
接受干擾的程度超強的,如果干擾源一直存在,發射機關掉再重開頻率就又不同了~(中途不會自動跳頻)
今天的測試大概就這樣, 其他的再請凱文來補充啦~

楼主:
特征分析

-------------------------------------------------------------------------------------
  1.CORONA (9X2-2.4G + FF9-2.4G)
  <发射器>
  特征:  取用2个固定频率之窄频讯号的跳频通讯.
  技术:  2.4G+跳频技术(Frequency Hopping)
  功率:  正常.
  跳频功能: 2~3频率(FDMA).
  <接收器>
  抗干扰: 2组频率以上同时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不太容易受干扰.2~3频率分配含盖~500MHz间隔.
  -------------------------------------------------------------------------------------
  2.SPEKTRUM JR DX7
  <发射器>
  特征:  开机自动扫频,取用3个没人使用的固定频率之窄频讯号的跳频通讯.
  技术:  2.4G+跳频技术(Frequency Hopping)
  功率:  正常.(原本比一般小16dB.)经确认,为天线的问题,更换一支天线就正常了.
  跳频功能: 开机自动扫频,3频率(FDMA).
  <接收器>
  抗干扰: 2组频率以上同时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不太容易受干扰.3频率分配含盖~300MHz间隔.
  -------------------------------------------------------------------------------------
  3.ASSAN
  <发射器>
  特征:  固定频率之窄频讯号.
  技术:  2.4G.
  功率:  正常.
  跳频功能: 没发现.
  <接收器>
  抗干扰: 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可能受干扰.因为单频操作.
  -------------------------------------------------------------------------------------
  4.FUTABA FF10(FASST)
  <发射器>
  特征:  取用N个窄频讯号含盖近乎整个2.4G的跳频通讯.
  技术:  2.4G+跳频展谱技术(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
  功率:  正常.
  跳频功能: N个窄频讯号(FDMA).一直在跳频.
  <接收器>
  抗干扰: 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很不容易受干扰.N组频率分配含盖~800MHz带宽.
  -------------------------------------------------------------------------------------

心得分享:

1.各家商品         在 2.4G 频带的操作方式,各不相同.所以目前不可能兼容.
2.Futaba FF10      使用窄频+跳频,实现展频通讯控制.臆测最不容易受干扰.
3.SPEKTRUM JR DX7  有开机自动扫频+3跳频机制.可以有效避开干扰.
4.CORONA           使用 2~3 跳频机制. 有效降低了撞频干扰的可能性.
5.ASSAN            使用 2.4G 频带.有效的避开了传统100MHz以下的摇控撞频干扰的可能性.
6.被干扰后,所有厂牌都呈现锁定状态,没有颣似PPM被干扰后,服务器乱跳的状况.
7.上帝保佑.附近没有人使用无线网络(802.11B/G)因为它也是在2.4G 跑的讯号.而且一个AP站台讯号就用掉16MHz带宽.(TDD)机会是不大啦.如果撞频发生了.. 大概只有FF10可以容忍.
8.另一个问题.如果同一个场地.Futaba FF10开机了!..其它厂牌就只能..睹你的干扰耐受力了!..
9.FDMA比较容易分辨,至于有没有真的用到TDMA的功能(会不会真的去同步跟沟通?直接避开被使用的时槽跟频率区间)我猜是没有啦!只是简单的开机回避,如果有,应该也只限同一厂牌的机子,因为它不会知道别家的讯号特性).Futaba FF10 就不知道了.需要更进一步的调变信息.
10.大体上,乍看之下,好像是没有厂商使用直序展谱技术(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做类似CDMA的通讯.不然就是,使用很小的码率的展谱.(因为单频的带宽都不高).如果这样,就还是不错地!
11.同一场地.同一厂牌商品运作,被自家商品干扰的机率应该是极低0%.但多家厂牌的商品在同一场地运作.因为在同一频带上操作,技术方法却各不相同.应该还是有被干扰的可能!只是机率问题!所以,由衷的期盼,将来有机会能统一规格.使用兼容技术(分配时槽,跳频或展频).像手机一样.全球通.保证不干扰.

免责评等.(纯属个人初步观感).

  1.CORONA (9X2-2.4G + FF9-2.4G)     **
  2.SPEKTRUM JR DX7                  ***
  3.ASSAN                            *
  4.FUTABA FF10(FASST)               ****

末端:
以上测试,是依当日实验时间及待测品设备,实际状况,所做的评估.
如有不符厂商数据,请依厂商数据为准,本数据及数据仅供参考.
感谢各位大大,热心提供待测品.协助量测.

也谢谢热情didi3070.协助拍照.
实验顺利完成.

希望各位大大,有空一起多帮忙收集一些 2.4G 细部的技术资料.
以供分析跟研究!.
谢谢各位!

网友:
图比较容易误导。黄色蓝色红色用的标度是不一样的

它的訊號都一直在跳

?dx7不会跳频

网友:
3.ASSAN

跳频功能: 没发现

抗干扰: 受盖台式宽带干扰会锁定.可能受干扰.因为单频操作

网友:
好像以前在那里看到过!

网友:
第三张图看的好明显,Futaba的跳频范围最广。ASSAN肯定不跳频且谐波好大!Corona有跳频,DX7也有跳频。如果场子里面有人用模拟2.4G摄像头玩FPV的话,ASSAN最容易中招啊。

网友:
看完这个,不考虑价格的话还是futuba最好

网友:
   好技术贴

网友:
是的,能自动跳频的好些.这点上国产应该努力下.但还是支持国货.

网友A:
只要没有山寨遥控器在附近, 就不容易中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有山寨遥控器在附近, 就不容易中招啦...........

我想话也不能这么说啊。无论是futaba还是spektrum都没有采用同样的规则来办事。也没有任何人能让国产货向futaba或者spektrum靠拢啊?2.4G遥控器用的是ISM公用频段,只要遥控器的标准一天不出,就没有人能去怪罪国产2.4G生产厂啊。

网友B:
据了解 ASSAN 公司的2.4G设备 采用了独特的码分多址技术 , 在同频条件下,仍不易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它的抗干扰能力仍然优秀,因为码分多址技术仍是先进的现代通信技术!

有条件和兴趣的朋友进行干扰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有条件和兴趣的朋友进行干扰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

  俺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了解 ASSAN 公司的2.4G设备 采用了独特的码分多址技术 , 在同频条件下,仍不易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它的抗干扰能力仍然优秀,因为码分多址技术仍是先进的现代通信技术!

有条件和兴趣的朋友进行干扰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

真的是码分多址(CDMA)么?小小的一个单片机处理的了这协议?如果说每台发射机都有独有的地址这个我相信,但是ASSAN采用了码分多址技术我个人表示怀疑,最好请ASSAN官方出来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