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朗技术人员GL450C舵机问题

楼主(2008-10-24):
标称全新固朗450C+天9套装,刚入手,未摔过,每次(是的,每次)打开遥控后,接上飞机
电池
,
舵机
“哗哗”一直响并抖动,此时任意拨动一操纵杆后世界才清净,都停下来了,不抖不响了。
下次开机,涛声依旧。
请问为什么呢?如何解决?
谢谢,期待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辉盛的9克吧,我的也会,就是换了舵齿的那个。不过也没什么事。觉得不好就换65m

网友B:
是自检复位,什么都不用动几秒中就好了.

楼主:
回楼上两位,随套机来的新舵机,没换过舵机齿轮。不是自检复位,什么也不动的话,永远哗哗乱响,永不止息。

楼主:
偏偏就是斜盘舵机,我还没你那么弱智,连找中立点的动作都看不出来。
今天忙,不骂你了。

网友C:
gl的区里面,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啊???怎么都不回答的。
我新买的上电也是舵机会归下中,然后就不叫了

楼主:
哈哈,固朗的工作人员暂时不回答没关系,5楼的家伙终于被堵上嘴了倒是不错。

网友D:
可能是舵机有毛病,也可能是别着劲了
把舵机上的拉杆都卸下来看看还抖么

网友E:
把遥控器 放到 距离 飞机 5米 远的地方
如果还抖动的话 就是遥控器的问题了!
恭喜你!!!!!
可以返厂修理了!

网友A:
兄弟换个舵机试试看。不是抖舵控应该没问题。辉盛的有时候飞真的有点怕,记得有一次装了新舵机刚飞起来就坏了副翼,炸机

楼主:
套机原装9克辉盛,未摔机,卸下与舵机相连拉杆,5米之外,还隔着一道门,开控,接电池,抖动依旧。
就是清楚地看到摇臂在来回小幅度的摆动。

网友E:
三个舵机都抖舵 ?还是只有一个抖动

楼主:
三个斜盘舵机抖,尾舵机不抖。

网友E:
估计是 遥控器的问题!
联系卖家吧!

楼主:
随便动一下摇杆就可以停止抖动,只有下次接电以后才抖。
卖家说是辉盛舵机的问题。

楼主:
想听听固朗技术人员对此有什么解释,毕竟舵机是你们配的,遥控是你们选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今天发现我的 RTF的发送和接受的晶振竟然不一样的。GL出厂怎么也犯这种错误。不过还好老板答应免费给我U一个晶振过来

楼主:
嗯?
又时光倒流了?我记得有两页……

网友F:
9克辉盛就这德行,,没关系的,,照常使用,,,这个响动主要是和里面的电位器有关系,,有的舵机会有有的不会,,没关系的..如果你觉得不爽可以换65.......20多块钱的舵机你对它还奢望什么呢???

楼主:
这位兄弟前边的话让我感到很专业,谢谢。
“如果你觉得不爽可以换65.......20多块钱的舵机你对它还奢望什么呢???”
就是不喜欢听后边这类的话,价格低就要这样?就算物美价廉是个不可能的神话,那我不要求美,价廉不丑总可以吧?总应该吧?谁规定价格低就一定要是有故障的?
再说这舵机不是我配的,既然有的这样有的不这样,
那固朗为什么给我配这样的
?是不是大家买套机回来都要拆掉辉盛9克换65?固朗的说明书上也没要求用户要这样做啊。

网友:
上次回答过这个贴了,但后来坛子系统问题,第二天全没了。
舵机抖动这个事我们也遇到过,也和舵机厂家反映,但得到答复是遥控有问题,接着我们又找遥控厂家,给予答复舵机有问题,调试的时候不一定能表现出来这个现在,目前也在等待厂家的最后答复,如果能有更好的同价格舵机替换,那我们也愿意偿试。
因这两个产品不是固朗公司生产,只是用来配套,所以我们目前都是只能和厂家协调反映,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测试中。

网友:
老大说的也对!

tower power 9g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是舵机不好才引起的,换65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RTF直接上65的话,有多少人会买GL

GL450C这个价格配这样的舵机是合理的。使用中没什么大的影响,lz可能运气不好,买来就是次品吧。

如果GL售后做的好一点,最好能根据正当理由给lz换个舵机就得了!

楼主:
回22楼的香港固朗先生:

你好,那您说我是认倒霉呢还是认倒霉呢还是认倒霉呢?

从开始接触模型就用辉盛的舵机,翼龙、风神、塞斯纳、EPP Su-31,都是辉盛,前后不下20个,但都没这种情况,为什么呢?

那我要是买一台电视机,遥控器不好使,电源开关也不好使,偏偏这两个元件都不是电视机厂生产的,是厂里买别家的元件来配上的,那我是找电视机厂呢还是找遥控器和电源开关的生产厂家?电视机厂是不是也要告诉我他在和那些厂家交涉中让我先等着忍着或是认倒霉呢?

谢谢!

网友F:
人家辉胜电位器就这个质量,你说他是坏的他不能是坏的,,你说他是好的也不能算,,人家那么底的价格,当然只有采购精度差的价格了三,,难道你想20块钱买65MG所????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刚买学起飞,飞了第三下飞机滑撬还没有离地飞机居然就朝前突然翻过去了。主桨当即分家。事后检查发现斜盘的左侧舵机不停抽搐,哪敢这么飞,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辉胜电位器就这个质量,你说他是坏的他不能是坏的,,你说他是好的也不能算,,人家那么底的价格,当然只有采购精度差的价格了三,,难道你想20块钱买65MG所????

老是用“想20块钱买65MG”这样的话让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不会让人信服的兄弟。我当然不是想这样。

引用 网友F:
这个响动主要是和里面的电位器有关系,,有的舵机会有有的不会,,没关系的..如果你觉得不爽可以换65.......20多块钱的舵机你对它还奢望什么呢???

这GL450套机上的舵机不是我配的,若是我自己买的舵机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负责,我去找辉盛或者我认倒霉。正向你所说,有的有会有的不会,若你是消费者,你是买飞机的人,你希望你买到的飞机上的舵机是有这种情况的呢还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这个说法很简单吧,你若站在购买者的角度想应该很明白吧?

当然,若是同为模友你只是想宽慰我让我心情平静舒适一些,那我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