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轴承应该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08-10-24):
飞机的轴承应该加什么润滑油

网友A:
除了单项轴承外一般都不要加油 因为飞的时候会粘土

网友B:
含油轴承都不需要加油, 坏了直接换

楼主:
小lama上的轴承

网友C:
油脂、4T摩托车机油

网友D:
我用过一种专门的轴承油 牌子叫 trinity 效果好的不得了 能不能 弄到 就看你的了

网友E:
现在网上有卖的 就是不知好不好

网友F:
我用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