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玩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10c 插上模拟线就会自动开机 大家的也是这样么?
现在没次玩过模拟器必须拔线 感觉方口时间长了会松 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就拔音频线

网友:
新的当然很谨慎了,用几次就不担心了,挺结实的

网友:
 太腐败了

网友A:
确实,,,,插不紧,,怎么校对都校对不好!

网友:
当然插上模拟器,会自动开机啦~这就是先进货~~~~

网友:
模拟线是不是就是音频线啊??

网友B:
有说法可以通过电脑声卡来玩模拟器,10C也能这样吗?

网友(2009-04-28):
引用 网友A:
确实,,,,插不紧,,怎么校对都校对不好!

我的也是,老接触不良,线没问题插FF9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说法可以通过电脑声卡来玩模拟器,10C也能这样吗?

你说的g3.5或者g4之类的吧 可以玩 我就这么玩

网友:
只需要接受几个信号就OK了当然 用音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