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的散热片是用什么粘的呀?

楼主(2008-10-24):
电机上的散热片是用什么粘的呀?

网友:
沙发!不需要粘啊!是卡在上面的啊!

楼主:
180电机lamav3上的

网友A:
白色的吗?好像叫 散热硅胶~~~电子市场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吗?好像叫 散热硅胶~~~电子市场有卖!
正点~但散热片俺觉得无必要,因为效果不好,俺装了又拆了

网友:
那个是导热硅脂,用来弥补间隙增强散热的 不是胶
不能卡住的话试试上扎带

网友:
导热硅脂一定要用

网友:
有一种可以粘的导热硅值.

网友:
导热胶 电脑城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硅胶,这样散热效率会高很多很多!

硅胶不是用来“粘”的吧?

网友:
导热硅脂干了也就失去了效能

网友:
 有这样的硅胶可以散热的吗?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你到电脑市场,就说买CPU和风扇之间的导热硅胶

网友(2009-05-27):
我用螺丝胶,等胶干了,很牢固

网友:
导热硅酯,4元1瓶(小号牙膏那么大)

网友(2012-08-20):
一群没有看清楚问题的鸟! 楼主问的是用什么可以固定散热片! 主要要耐热的胶水! 我马上试试Ab看耐热不!

网友:
导热硅胶不是胶,只是起到增大接触面积,防止有缝隙的作用

网友(2012-10-04):
704可以用

网友C(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