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控制舵机

楼主(2008-10-24):
哪位大哥知道怎么用电脑控制
舵机
啊?要用到什么?单片机?看过国外视频上改装Iphone时用电脑控制,不知道用的什么,哪位大哥知道?请赐教!(舵机的信号线传的是什么信号?)
视频地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9wQ66_1ybo

网友A:
频率!!好傻啊
要控制舵机,简单的一个555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我用单片机做过
单片机可以精确的控制,是pwm信号驱动舵机

网友C:
用单片机既简单,精度又高
具体是利用内部定时器中断写一个PWM输出程序,一般为50Hz
中立点位置为1.5ms
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舵机角度
为了提高舵机响应速度,可适当提高频率

网友D:
单片机成本太高了,现在专用的舵机控制芯片太多了。

网友E:
我写过一个用电脑控制舵机的代码,讨论上应该有,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