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橙色的0851是平衡冲吗?

楼主(2008-10-24):
老版橙色的0851是平衡冲吗?可以冲11.1V 2200mah 20C的锂
电池
吗?

网友A:
可以用·但最好自己效正一下电压

网友B: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C:
新的老的都不是,但都能充,准度还可以

网友D(2008-11-26):
新版应该是平衡充,今天特意测试了下 0851 的平衡充功能,使用了两块 1400mah 9c 聚合物锂电,一块完全充满电,一块完全没电,然后接 2s 平衡充接头,大约没间隔 10 分钟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了下两块电池的电压,感觉挺准的啊,那块本来充满电的电池从充电开始就是 4.19-4.20V ,而没电的那块一直在充电,电压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