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自制电调电机散热器,用多大电烙铁

楼主(2008-10-24):
自己买的3MM厚的紫铜板,和空调中的铜管,用黄花25W电烙铁焊不上,请教做过的朋友用的多大的电烙铁?谢谢。或者是方法不对?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A:
用,100w,肯定行!

网友B:
50W的内热,用斜头

网友C:
楼主啊,25W的最好来焊电路板,焊铜材料60W以上才行,一般都用60W的。

网友D:
我做的水冷从来也不用电烙铁便可做成

网友E:
我用铝合金做,也不用焊,用胶

网友F:
我用铜板做,150W烙铁,焊锡熔起来就想水一样顺着缝流,效果非常好

网友G:
不会吧3mm 应该是0.3mm

网友E:
不担心重量厚一点好,热容量大,好应付突发性的高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