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制作中经验总结(带炸机视频)

楼主(2008-10-25):
今天开始动工了,买回来都放了太久了。

由于起落架升降的,舵机感觉吃不住,就直接做成固定起落架了;动力试车的时候感觉偏小,直接将之前收藏的红箭的外传子的函道用上,感觉动力大得多,不过不知道飞起来感觉如何,今天只装了一部分,明天继续!

经验之谈:
1、切记不要将函道前后装反:第一次装函道,由于看到前面比较漂亮,所以将漂亮的对着机尾,以为这样从后面看漂亮,结果恰恰相反,应该反过来,结果害我已经封装好的上部分又重新打开安装
2、安装的时候记得有一定的右拉,否则飞起来飞机会一直左转,基本控制不住
3、重心可以尽量考前,这样好飞一些

正面图

正面图

动力部分图

动力部分图

背面图

背面图

红箭的动力组

红箭的动力组

原来的动力组

原来的动力组

发现函道装反了

发现函道装反了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头炸掉了

头炸掉了

网友:
财神,动力配错了哦

楼主:
我就是用的外传子的动力试试看,我试机的时候外传子的这个猛的多,呵呵

这个F-35的控制方式很像我之前的那个SU-27,看来还得买两根Y线才行

楼主:
稍后放上首飞炸鸡图。

另总结了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下,希望玩函道的朋友可以互相借鉴下,别再犯我犯过的错误,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始动工了,买回来都放了太久了。

由于起落架升降的,舵机感觉吃不住,就直接做成固定起落架了;动力试车的时候感觉偏小,直接将之前收藏的红箭的外传子的函道用上,感觉动力大得多,不过不知道飞起来感觉如 ...

我的安装过程中存在重大错误,不知道大家从照片中发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安装过程中存在重大错误,不知道大家从照片中发现了没有?

左右起落架调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外传子的动力试试看,我试机的时候外传子的这个猛的多,呵呵

这个F-35的控制方式很像我之前的那个SU-27,看来还得买两根Y线才行

财神你还用买?

楼主:
呵呵,自己买踏实点。

网友:
涵道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答对了!

结果害得我到了飞场把飞机又给拆开了,调转函道。机身还粘的特牢靠。。。

网友B:
 传说中的反装涵道飞行大法!!! 材神首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反装涵道飞行大法!!! 材神首创

第一次装函道,没仔细看说明,反装的结果是声音暴大,但是飞机就是不动,稍后上轧机视频

网友:
财神的贴得顶啊

楼主:
大家稍后可以看到F-35炸机视频全过程,正在上传中!

网友:
等待炸机视频!!这么漂亮的机机炸拉????   不活拉

楼主:
这张图有重大安装错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呵呵

网友:
从视频看出,财神明显信心不足导致炸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有重大安装错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呵呵

确实牛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有重大安装错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呵呵

涵道方向装对了的....我看出来了

这个飞机要飞得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A:
算了财神,什么马配什么鞍,你还是好好飞红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财神,什么马配什么鞍,你还是好好飞红箭吧。

多尝试一下就好了,相信应该问题不大的,永不放弃,哈哈!

网友:
不是啦

不是你技术差是这飞机设计的差 全国没有一个模友飞这飞机超过5个起落的      飞最大的缺点就是飞行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财神,什么马配什么鞍,你还是好好飞红箭吧。

还好没买F-35, 还是安心飞我的红箭吧...................

网友:
我飞了8个起落。不过每次回来都得修一修

网友:
我炸机了,炸机了,不知道该怎么飞!左手一台遥控器,右手模型飞机!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就得全油门操,客气不得啊

网友:
只是厂方设计有问题,不过,我看也有做得好飞的F35啊!

网友:
飛機到台灣ㄉ第一個禮拜  就飛上去ㄌ   中速20米昇空 也可以做乙組大部份ㄉ動作  速度也ok   只是高速到一個臨界點時 會開花  發狗瘋  不明瞭ㄉ 會以為是干擾  只能說真機會是電腦在飛ㄉ  模型有一定ㄉ差異  只是沒拍dv   不想替進口ㄉ人打廣告   也懶得在飛行披薩上打口水仗就算ㄌ 只能說  現在左岸作ㄉ機子  型都有ㄌ  剩下ㄉ只有配置ㄌ  這只能用經驗來買ㄌ  要多久  難講   開竅ㄉ3 5年  不開竅 就久ㄌ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911715489113317511&hl=zh-TW  這是3年前拍ㄉ 也有其他機型  打 KAMDAX  搜尋既可   速度是中速  太快 老闆ㄉdv 抓不到  機子大概都7.8百克  我裝ㄉ機子一向重  用11.1  2200mha  16c  各位飛友欣賞欣賞  有關空再上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始动工了,买回来都放了太久了。

由于起落架升降的,舵机感觉吃不住,就直接做成固定起落架了;动力试车的时候感觉偏小,直接将之前收藏的红箭的外传子的函道用上,感觉动力大得多,不过不知道飞起来感觉如 ...

财神!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右拉?  右拉多少度?  是人对着飞机头右拉还是人对着飞机尾巴右拉?为什么不右拉飞机就要左转?如果右拉了动力倾斜了飞机不是更要往左偏吗?我是新人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财神!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右拉?  右拉多少度?  是人对着飞机头右拉还是人对着飞机尾巴右拉?为什么不右拉飞机就要左转?如果右拉了动力倾斜了飞机不是更要往左偏吗?我是新人请赐教

左拉右拉的为的是抵消螺旋桨产生的反扭力!多少度自己掂量(螺旋桨的位置不要在机身的中线上)! (此解释属自己玩机时候的理解!不对的还请大虾们指正)

网友:
其实你们对这架涵道飞机有误区,温州的好几模友都飞了几十个起落了,现在连小朋友也能飞的了。
好像没你们说的那样难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财神!  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右拉?  右拉多少度?  是人对着飞机头右拉还是人对着飞机尾巴右拉?为什么不右拉飞机就要左转?如果右拉了动力倾斜了飞机不是更要往左偏吗?我是新人请赐教

33楼的解释应该是对的。

其实应该说固定翼飞机安装动力基本都有右拉的,以抵消螺旋桨的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东西就得全油门操,客气不得啊

我发现好多类似的像真机都是需要大油门,油门降低很容易时速螺旋就下来了。以前我看过一个零式机型,更是这样

网友:
惨,动力严重不足,转弯失速。转弯要慢点。不要飞太低。

网友:
楼主的是雨燕车,哈哈

网友:
财神
建议这个帖子加威望阿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