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的问题

楼主(2008-10-25):
我的esky004的控在连接电脑飞模拟的时候,怎么能让控省电而不发射信号呢? 拔了晶振可以吗? 会妨碍
遥控器
飞模拟软件吗?

网友A:
拔了晶振就没有高频信号发射了,编码部分还是工作的,不会妨碍玩模拟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
拔掉晶体飞模拟,是不是可以节省控的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