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6a玩XTR模拟器的一些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8-10-27):
最近入手一架016,不敢飞,开始练习
模拟器
,安装了G3.5 ,G4和XTR,我的狗是USB的,只支持G2,所以只能玩XTR,开始发现所有杆都居中,遥控通道位置反应也正常,但是一飞就偏,偏的厉害,没有一架飞机不偏的,这是什么问题?我已将0406A改成了美国手,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玩XTR中的设置心得?还有,我的USB的狗怎么能改成能玩G4的?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0406控,sky的连线.
mfs和g4可以上了,就是g4飘的太厉害了,没法飞晕死.玩XTR一定要用专用狗吗?我装完XTR后,运行时提示找不到硬件.请高手指教.

楼主:
前两天才搞明白,0406是混控,要在遥控背面改模式才可以玩,有两个小开关(在从左数第三节电池的后面)改到1ON,2OFF就可以了~~玩真机的时候要改过来

网友A:
我是老版的0406控,没有开关 ,到现在混控也没关上.

网友A(2008-11-26):
请问你玩xtr是用专用狗吗?我买了个0905就不用关混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