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电子设备的基本原则。

楼主(2008-10-27):
选择电直的电子设备的时候,特别是马达,电调,电池。有些什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电压,电流或者功率。电池的最大功率是不是应该要比马达的功率要大些才能发挥出马达的全部功率?(诸如此类的选电子元件的原则)。谁应该比谁打,或者那个不能超过哪个?
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没人回答

网友:
总的原则是 电池〉电调〉电机〉使用负载,这是个大方向实际使用时候不要教条
使用负载:飞的时候到底用到多大电流, 决定于转速和螺距
电机:一般会标出最大负载电流
电调:没什么多说的了,XXA写的很清楚
电池: 放电电流=容量*放电系数(C)

电池放电系数分为持续放电和峰值放电,以20C电池举例峰值放电系数能达到35-40C。
如果电池以超过持续放电系数(小于峰值)的电流长时间放电,电池也能坚持不过会影响寿命。现在电池虚标偷手就在这里。

现在450一般配置 40A电调用 2200MAH20C电池  50A电调用2200MAH25C
动力是整体系统必三者须统一考虑,不是单独哪一个强了就能暴起来的

个人理解,不知对错,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