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双推

楼主(2008-10-27):
其实180单推已经很顺滑了,主要是想实践一下双推能不能改

网友:
这样能推得动吗?我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成功我是不会发图滴

网友:
最后一幅图的上下螺丝这样固定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加个衬套, 不想搞了,试验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事找事

网友:
不错的  怎么做的有多少需位啊? 磨损了...?

网友D:
你真的折腾好了吗?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说我没看懂,是因为我没想懂。
拐臂是做角度摆动,滑块是做直线往复。像你这样死连接,用螺丝上死了。如果虚位大,你还可以动两下。如果虚位小了,你怎么可能动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问题在改时就考虑到了,你既然不想懂,我也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折腾好了吗?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说我没看懂,是因为我没想懂。
拐臂是做角度摆动,滑块是做直线往复。像你这样死连接,用螺丝上死了。如果虚位大,你还可以动两下。如果虚位小了,你怎么可能动得了?

上在滑块上的两颗十字螺丝并没有上死摇臂,我的意见是摇臂上的孔沿垂直尾轴方向成槽状就既解决问题又保持精确度了(相当于450的拨叉)

楼主:
回复 网友F:

版主就是版主,一语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