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50出了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水滴!

楼主(2008-10-27):
各位高手能否帮我找找原因,我的550电直前段时间在飞了两块
电池
的时候降落后
电机
就不转了,推动油门电机只转一点点很慢,然后就不动了,一分钟后电调就冒烟了,今天我新换了一个50A的电调,起飞,然后降落,结果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冒烟了,电机还不卡,转得很轻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现在都不敢飞了,
如果在换一块电调,我想肯定还会这样的,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返给厂家,运费要200多啊,

网友A:
检查下电机

网友B:
电调50A是不够的,建议购买80A以上电调!

网友:
电机不卡啊
电机不卡啊,有时候还能反转呢,而且转起来一点都不卡

网友:
电调是原机配的
电调是原机配的啊,我原来也想配个80A的,可是新机到手飞的时候感觉电机是很热。但是现在这个故障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C:
电机线圈烧了
小部分线圈烧了,所以能工作但有短路.

网友D:
很明显LZ烧了电调,换70a电调吧。

网友E:
仔细检查马达,马达局部烧了,但是能够运转!更换再大的电调一样烧!

网友:
真的谢谢大家了
我也是在怀疑马达,可是我的机器到手才飞了两次啊,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E:
说一下你用什么桨,什么电池,油门曲线设定,最大桨据,是否飞3D?

网友:
我用的是500木桨,25C2200MHA的电池,没有飞三D刚飞起来不到两米高,大约三十秒的时间落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

网友E:
联系一下离你最近的供货商,看看是否可以帮你。

网友:
运费好高啊,100多啊

网友E:
也有可能是齿轮间隙没调好,造成马达过载!

网友F:
不会这么脆弱把,OMG
我的还没飞起来呢,就看到噩耗

网友:
没有啊,齿轮的感觉是很适中的,我现在都没有信心了,
感觉故障是来自电机。

网友:
我的是新机器,七月份到手的飞了两次,电调就完蛋了,然后返回厂家去更换,前天刚到,可是今天安上没有五分钟,又冒烟了,OMG我是怎么了呀,如果没有猜错,我在换上一个电调还得冒烟,呵呵。我分析很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因为刚上电调的时候,什么反应都没有。我还奇怪的,不过一会就有动力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这下好,飞起来了,正爽着呢,想想练习一下降落吧,落是落下来了,可是在也起不来了,后怕啊,这要是在空中突然冒烟了,那后果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F:
手拨大桨如果比较顺的话
问题基本上可以定位在电机上了
再搞套动力组,白鼠一把,呵呵

网友E:
LZ根据你的描述,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应该是马达的问题了,你应该联系一下就近的销售商问问看,如果是质量问题泰世公司会帮你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