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个问题,我的550电机和电调是什么原因
水滴!

楼主(2008-10-27):
我的550出了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各位高手能否帮我找找原因,我的550电直前段时间在飞了两块
电池
的时候降落后
电机
就不转了,推动油门电机只转一点点很慢,然后就不动了,一分钟后电调就冒烟了,今天我新换了一个50A的电调,起飞,然后降落,结果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冒烟了,电机还不卡,转得很轻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在换一块电调我想肯定还会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想返给厂家,运费好高啊200多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估计里面的线圈有断的,用表量一下电机每两组的电阻是否一致,估计电机要重新饶线,出现电机转动不畅,千万不能持续供电,那样电调会过载,很容易烧掉,看一下电调烧了几个功率管,是啥型号,可以维修。

网友B:
电机有短路,或者电机进角与电调不配合

网友C:
LZ仔细检查你的马达,是你的马达烧了之后才烧的电调。

网友:
可是我的马达一点都不卡啊,另外它是什么原因烧的呢,

网友D:
过热匝间短路,虽能转,但感量少很多,电流就大很多,电调就容易挂

网友E:
短路了吧!!

网友F:
你好
一定是马达的问题,不通电的情况下,无刷马达的线圈好坏和用手转动卡不卡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F:
你好
手转马达的卡,是磁钢与绕组矽钢之间的吸引力,除非你轴承卡死或者磁钢脱落或有异物才会卡住马达
你应该拆开马达,检查马达绕组和3跟出线,应该是其中至少有一线断路造成,并检查磁钢强磁是否脱胶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