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座体精度的一些认识

楼主(2008-10-27):
今天在工厂详细了解了尾座体的精度,下面以工厂280V车床为例详细说明尾座体的精度,欢迎各位拍砖。下面是尾座的全貌

楼主:
尾座的精度

1.尾座体的侧母线,由调节螺丝保证,铲刮部位为尾座垫板,如下图

楼主:
侧母线的精度

侧母线的精度要求是+表1-4丝,测量棒的长度为150mm

楼主:
尾座体的垫板

尾座体的垫板,红色圆圈部分为铲刮面

楼主:
尾座体的上母线

尾座体的上母线,铲尾座体与垫板接触面,精度要求是抬头 1-4丝,测量小棒长度为150mm
红色圆圈为需要铲刮平面

楼主:
尾座体的等高

尾座体的等高,铲垫板下面,其作用有两个
1.保证尾座与床身为面接触,这边是需要研点的
2.保证尾座体的等高
尾座体的等高要求是测量棒 600mm   2-6丝误差

楼主:
尾座与床身的接触面

尾座与床身的接触面,铲刮要求最高处

楼主:
尾座的零位线

尾座的零位线,通过调节螺丝来保证
精度要求 测量棒 600mm 0-4丝

楼主:
尾座体的调节螺丝

尾座体的调节螺丝 这边有个误解,大家认为是全接触的,其实只要一个面是有效接触面积,如图标记
红色方框为调节螺丝 绿色椭圆为有效接触面积

楼主:
尾座垫板需要铲的平面

尾座垫板需要铲的平面

网友:
好帖,普及了机床加工和检测知识哦!

网友:
那么 怎样通过调节尾座体的调节螺丝来对准主轴和尾座的轴线??

网友A:
过去记得有个帖子对小车床尾座的V槽铲得很粗糙表示不快

尾座V槽铲出的粗糙度基本是这样的,不要认为是质量问题哟

尾座V槽铲出的粗糙度基本是这样的,不要认为是质量问题哟

网友:
厂家都来了  快点多贴点图啊

网友:
详细了解了尾座体

网友B:
那么 怎样通过调节尾座体的调节螺丝来对准主轴和尾座的轴线??
回13楼,如果接触面是铲好的,你只需要调节两边的松紧就可以实现零位的调整,调整螺丝是两边都有的,但是你要有检测棒来测试你是不是调对了 方向不能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B:
那么 怎样通过调节MACH3来对准主轴和尾座的轴线??
回13楼,如果接触面是铲好的,你只需要调节两边的松紧就可以实现零位的调整,调整螺丝是两边都有 ...

    我只有百分表,没有测试棒怎么调试呢??前几天车了个锥度,调了调节螺丝,后来又调了回来,装上呆顶尖后目测还可以,可是总是感觉还有点不准.

网友(2009-05-09):
引用 楼主:
尾座的零位线,通过调节螺丝来保证
精度要求 测量棒 600mm 0-4丝

这表座好像也是自己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记得有个帖子对小车床尾座的V槽铲得很粗糙表示不快

是态度问题吧,,,,,,

网友(2012-08-20):
这帖子要顶,正好用上!

网友C:
这类机床怎么能有高质量呢,看了几次百分表测头都是倾斜的,百分表比对当然要垂直的测,这虽然是一般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厂家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