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换陀螺仪,在GY401 PG800和GP700中徘徊,有 ...
想更换陀螺仪,在GY401 PG800和GP700中徘徊,有经验的哥们进来坐会

楼主(2008-10-27):
想更换
陀螺仪
,在401 PG800 GP700中徘徊,有经验的哥们给个指点喽
单选投票
, 共有 119 人参与投票
1. GY401
74.79%
(89)
2. PG-800
20.17%
(24)
3. GP-700
5.04%
(6)

网友A:
GP700也是个选择~
我正用着!

网友B:
呵呵!~800调好了确实比401好点!

楼主:
800是不是挺难调的?我的控是6EXP,这控调800够嘛?

网友C:
PG800是需要设定卡才能细调的。功能是要比401多,效果也要好一些

楼主:
看来401还是很牛的,好多人顶呀,据说GP700也不错,相对价格和401差不多,比800便宜

楼主:
加个GP700,从新编辑了下,大家来讨论下吧,嘿嘿,我随便占点光.

网友D:
401好像根本不用怎么调吧
可以直接锁得稳稳的!

网友E:
目前用401,其他2个没用过。

网友F:
如果玩玩的,推荐用800,基本不需要调试,超稳越狠。

网友G:
GP 700 设置简单,我的450v2和600np都是用它

网友A:
我用GP700很好~用在500上~~设置简单~又没有温飘!

网友H:
我想弄个700玩玩:)

楼主:
GP700真的挺漂亮,呵呵,很精致。就是不知道和其他两个比起来除了外表俊朗意外是否性能也是一样的可靠呀?

网友I:
800没用过。
GP700怎么也调不好,亚托服务又差,又买了401。
用样的价格下推荐401

楼主:
不会吧,GP700这么难调理,都说401买回来基本不用调,装上稍微一捣鼓就OK了~~~,难道几年前的技术到现在同价格的陀螺仍然无法超越啊?

网友J:
看你飞啥飞机,450用700是最好的

网友K:
感觉还是401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L:
401没有那么麻烦的设置 性能能发挥出来 800调不好还不如401好用

网友F:
800根本不用调,401基本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