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换锂电

楼主(2008-10-27):
ESKY004原配的镍氢
电池
很不耐用,想换成容量大一些的锂电.我看005上用的就是11.1V的锂电,它比004只多了一个
舵机
用电.可是毕竟标称电压差2.7V,而且冲饱电后.压差会更大,又不敢轻易试,烧了
电机
不怕,就怕把接收混控烧掉就麻烦了,不知哪位同道有这方面的参数,可以换吗?

网友A:
楼上的回答似乎有点儿离题。

网友B:
superzhengyi复活了啊

网友C:
可以用11,1V 1000MAH的电池,但是如果是用这一款电池的话,则它的马达比例需要调一下,,,,
另外也可以用11.1V 800MAH的锂电,那样也不错,飞行真的很好,,,电机的话,没有必要担心..呵呵

楼主:
我对电池内阻的问题说不好,但我觉得同样用15C放电率的11.1V锂电,如果4IN1混控和370电机耐压能承受的话应该可以用.

网友D:
可以用7.4V的锂电,LAMA用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E:
我就是用11.1V 1000MA的,没问题啊,可以飞很久

网友F:
用 7.4 锂电 1000ma 就行 11.1 会烧的 楼上的呀 (所有楼上)人家用的是004好吧!! 11.1v 一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