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要求的摄相设备

楼主(2008-10-27):
请问老鸟,对于摄相机的选择,不知道一般家用dv能否满足需求,如果是拍照片的话,是否一定要用单反相机,不知道一般的单反机有没有av输出,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取景

网友A:
楼上的 闭嘴

网友B(2008-12-30):
单反相机什么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我是路过的,混些分
我是路过的,混些分

网友D:
水客好多哦,呵呵。
关于航拍,我认为主要还得看个人要求,当你需要做片子、需要高清录像的效果时,就不可能放一个普通摄像头上去,掌机可以选择3CCD的,地方电视台播没问题;如果只是想照几张构图、视角和平时大不同的照片玩玩,大可不必上单反。(当然,这是以性价比为出发点参考用。如果闲钱很多,请略过此贴。)

网友C:
搞一分走人
搞一分走人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单镜头反光相机简称单反相机!
成像质量要高于卡片机。因为他有很好的光学结构(镜头),所以成像的质量要高很多(如色彩的还原,解析度等)。

网友B:
谢谢9楼的答复```

网友G:
单反相机好像有视频输出口,我手上只有30D,其他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也简单,买个小摄像头装在取景器位置上。有网友搞过。

网友H(2009-06-04):
搞一分走人

网友I(2009-08-17):
水客好多哦,呵呵

网友J(2009-10-28):
DV没问题的!可以看看论坛里的其它兄弟的做法

网友K:
看样子楼主是准备作商业航拍

网友L:
摄像还是照相
摄像要求CCD大,最好3CCD,动态不做快,镜头口径大
照相好像选择小的,轻量化的光圈大的即可

网友M:
请继续来解答,多一些业余级别的东西才好

网友N:
期待高手,我坐板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