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XXD电调行程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XXD30A电调,AX2312
电机
,ESKY0404控,ESKY6通接收,3S 1000
电池
现在的问题是,控的油门推到30%左右,电机才开始启动,这正常吗?怎样调整才能使油门的行程线性一些

网友A:
我的天地飞6C遇到同样问题,同问!

网友B:
xxd 电调就是这鸟样的

网友C:
重新校油门行程

网友D:
原帖由
lhdc
于 2008-10-28 13:57 发表
重新校油门行程

楼主:
请问下如何校啊,XXD说明书里面没有介绍

网友E:
行程没调了..
我的一开始没调好35%油门才有动静.重新设置了下15%就启动了

网友F:
油门行程和线性就是XXD最大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