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425se

楼主(2008-10-27):
我眼里的425

未完,

网友:
???什么意思?拍的不很美 呵呵

网友:
 楼主舵机还没装呢,加油,要看视频

网友:
??
楼主想表达???
打开闪光灯~或用灯光单独照着飞机能清楚拍出飞机部位细节!

楼主:
继续

继续

楼主:
舵机装好后,一直阴雨连绵

今天425终于正式试飞了

悬停的确稳定,连续原地自旋也不会乱跑,大飞机优势

动力输出部分没有期待中的好,大桨转速听起来(没测转速)很高
拔地起来,翻了两个后翻,倒过来顶那一下,掉转比较厉害
用的是两节25c电池,在450上动力可谓得心应手
回来量了一下,负螺距最大有-13度,改小到-10度,下次再试

原来以为大飞机零件大,虚位好控制,不会有什么虚位
后来某次摇过600nsp的尾推后,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什么嘛,虚位比我的450还夸张,

新425的尾推部分虚位基本没有,等飞几十趟后看会不会变大

尽管新尾推虚位相当小,在机身上装上9253后有点小郁闷
原配尾连杆的长度比较尴尬,怎么装9253的舵臂都不能在垂直的中点
那跟杆再长或再短半厘米就好了,赫赫
随机送了一个可以调节长度的小装置,需要将原厂连杆截断,不舍得
这个以后有空装上,应该能解决问题

锁尾,目前还远没到满意的程度
idle下推舵就甩尾,相当烦躁
可能有以下原因:
1。由于连杆长度不舒服,导致尾推部分不顺滑,影响锁尾效果
2。401设置的感度过低,PG800用久了,经历了好几次感度过高,idel下尾巴狂追踪的情况
   现在感度不大敢开高,写这个的时候才想起以前用401配数码舵机好像最高开过100
     回想起调425时,转动机身,尾巴的确没450那样灵敏,下次把感度开高再试
3。idle下油门没有拉成直线,导致转速变化

今天试飞后,没有找到大家一致称赞的泰世550那种 飘~~~的感觉
有一股冲动要换500桨,谁拦我一下

楼主:
忘了说以下几点:
1。2200 25c 3s1p电池 2节 5分钟 idel下来 用万用表量电压每节是11.14v,没怎么大动作,看来合理的时间应该是5分钟以内
以后换500桨,估计要把定时器设在4分钟。
2。800mah 7.4v 原配接收电比较耐用,飞了两个起落还指示满电,估计以后带两节这个电池是绝对够了。
3。idle 5分钟下来,电机基本上不能用手摸,电调没什么温度,不过425的50A电调的散热片是我见过最夸张的,赫赫

其它的想起来再补充

网友:
早点出来见人呀!

楼主:
今天又试飞了两个起落,比较上次作了如下改动:

1。负螺距最大减到-10度
2。感度加大
3。idel油门曲线拉成一条直线
4。重新调整9253安装方式和尾拉杆长度

今天动力表现基本满意了,钟摆可以连续做出
尾巴锁得很稳,推舵不甩尾了

25c电池5分钟idle下来 11v
20c电池5分钟idle下来 11。14v

电机烫,手不能摸,电调没温度,电池微热,大概40度左右

网友A:
谢谢楼主,为大家做评测。前天我也测了一下,2节25C  2200毫安,普通悬停可达7分钟,电池基本算是没有过放!3D动作一直未成测过,不过机器是很稳的!想问下楼主用的什么舵机,你的球头扣是在内面装的,可我的如果内装会和舵机壳干扰!!我用的是HS325!!

网友:
 请问LZ: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起飞重量大概在2kg左右
我用家里买菜用的钩称称的,不大准,但是基本就是2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为大家做评测。前天我也测了一下,2节25C  2200毫安,普通悬停可达7分钟,电池基本算是没有过放!3D动作一直未成测过,不过机器是很稳的!想问下楼主用的什么舵机,你的球头扣是在内面装的,可我的如果内装 ...

内装球头碰舵机壳,可能是由于gaui的原配球头安装螺丝不是沉头的
我在会擦到的地方都换成450上的沉头球头和螺丝,完全兼容:)

我的舵机是ino-lab 660mg 这个舵机有虚位,力量和回中都还蛮满意
看来是不能贪便宜:)

网友:
恭喜,恭喜!!
可惜处女航我没有去观摩。下次一定要去败一下楼主的新机器。

网友:
我今天也飞425SE了,2200 20C电池串连,3D模式4分钟下来单片在3.75左右,NOR模式7分钟下来3.73左右。

个人感觉LZ 5分钟3D可能有点长了,还有原配的接收电池是1300MAH。其他的情况和LZ写的都差不多

楼主:
由于尾连杆过短,前两天是勉强安装到位,舵机摇臂不垂直,行程不对称,球头扣锁到连杆上的长度很短

今天反复看了球头扣和连杆的连接,心里很不放心,想到以后可能会因为这个炸机

一狠心,把尾连杆夹断,装上了原机配的这个

这下尾连杆长度正好了,舵机摇臂也直了,行程也对称了,球头扣也可以锁到很放心的深度了

这个小装置很轻,应改不会增加舵机的负担,影响反应速度把

楼主:
对了,这个装置每一边都有两颗螺丝固定

并且,这两颗螺丝不是对面装,而是呈九十度夹角,有点意思

我想这样设计应该是避免一颗螺丝松了后另外一个螺丝也失效

的确是有点讲究

网友:
从照片看上去是从连杆中间咔嚓的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我会尽量向机身方向靠。

目前还没有咔嚓……还在游离中

网友:
楼主IDEL后 主意观察下垂尾 看看高频震动厉害不? 谢谢

楼主:
转速提高过程中有一段 垂尾会震动,还比较厉害
切入到idle下就很稳定了,没有震动

在确认大桨和尾桨都配平的情况下
我一般是,拧松尾桨固定螺丝,拧松大桨固定螺丝
让尾桨和大桨能够高速下自行甩直
松紧程度是让桨刚好可以围绕固定螺丝转动,手指不用太用力可以拨动
太松了就有虚位了

网友:
青梅煮酒

楼主:
今天买的电子秤到了,2kg量程,0.1g精度
425放上去居然超量程

只好把头罩拆下来再称
1940g + 头罩70g = 2010g

家里原来的勾称还挺准,正好2kg,赫赫

原厂425玻碳复合桨,一个56.9g 另外一个57.2g
我之前贴了反光纸,看来还需要做一下平衡

这个秤体积太小,425放不上去,只能加一块木板
加木板后显示部分就档到,不好拍照,只能报读数了,赫赫

1kg以上精度有0.1g的电子秤还不大好找,好的都过百了,这个价格合适,体积又小了

网友B:
2010克太重了,YT500不到1900克。要减肥。

楼主:
应该就重在4个标准舵机上了,还有接收电

标准舵机就不换成半尺寸了,标准舵机好舵机太多了,不能抛弃这个资源,赫赫

接收电也不想减掉,感觉单独接收电能减小不少自己对自己的干扰,舵机和陀螺工况也能改善

预告一下,425可以提高性能的地方还有:

。。。改轴传
。。。改无副翼
。。。加长到500
。。。增加电池容量

买了500碳桨,在路上,看看加长桨效果怎么样

先走一步,时间和米允许,一样一样来 ,赫赫

最后说一下,不改,感觉动力已经够了,已经可以连续钟摆了
就是感觉转速高了点,不大喜欢高转速
所以第一步走的是加长,先改再说

网友:
改500的桨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是同级别最轻的飞机了,等你的改后报告~

网友:
对了,改500的桨的话用3300MAH的电池是最爽的了 LZ可以去试下

网友:
称哪买的?
给个链接

楼主:
原厂500桨到了
相比425是即加长了又加宽了
原厂的500碳桨反光纸居然是做在桨里面的
我想扣下来换,突然发现是一体的,有点意思,赫赫
背面没有反光纸

500桨装到桨夹上需要去掉425桨用的4个铝垫片
这下装桨减少一道工序,赫赫
这璇翼头毕竟还是原生500/550的啊

楼主:
加长尾管还没买到
心急直接装上500桨

长度刚刚好在某一个位置可以碰到尾桨,看来必须要加长

先到小区试飞了一下,还切了idle试了一把

飘~~的感觉终于找到了 ,等尾管加长了再来详细报告

网友:
不加长的话,外观非常怪,哈哈,楼主的头罩非常漂亮啊

网友:
我顶!楼主,改装以后比例上我觉得好看了 !!!!

网友C:
请问LZ 改500后 悬停 和IDEL 用2200的电池分别能飞几分钟? 谢谢了

楼主:
饥骨如柴:
    下星期才能给你答案,由于出现不可抗力,目前还在等加长皮带 ,周末应该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Z 改500后 悬停 和IDEL 用2200的电池分别能飞几分钟? 谢谢了

425的浆都不推荐用2200的电池,500浆估计要3000mA电池支撑

网友:
试试用 8s  a123

楼主:
皮带终于到手,省略过程xx字

今天中午试飞

动力提高不止一点,做钟摆,彩虹得心应手
手感还需要适应,做翻滚居然往上跑

2200电池5分钟非全程3D下来,3s电压10.8v 有点过放
3分钟全程3D下来,11.4v,还有点余地,3分半到四分钟看来都是可以的

电机依然是很烫,电调依然是没温度,和没升级前一样

飞掉尾撑杆螺丝,大飞机还是要多细心检查,该上胶的坚决上胶

网友:
我顶LZ的,十分感谢LZ做这么多的评测!!象LZ学习

网友(2008-12-03):
如果有飞友提供原装泰世550SE的评测文章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全面的体会425SE改300和550SE的差别了。或许差别很小,但了解清楚方便下手。

网友(2009-04-03):
这个帖子挺好的,顶一下

网友:
把陀螺上的那根扎带去掉吧。

网友D:
550se换加长尾管用550桨,用6s123就可以很好的飞航线了,转速很慢,但是动作依然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10克太重了,YT500不到1900克。要减肥。

我的yt500+电池 17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0se换加长尾管用550桨,用6s123就可以很好的飞航线了,转速很慢,但是动作依然漂亮

我用8S 550mm桨,飞3D。。。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yt500+电池 1700克

425必须改了500mm桨飞才会有优势,会是500mm桨级别最轻的了。425mm桨级别的还是YT方便,配件啊啥的都很方便。

网友(2009-12-12):
我的550
沒地方飛,成了擺設,飛360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