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充磁机,修退磁步进电机用

楼主(2008-10-27):
成本30元左右,清单如下:

1.BT152  20A650V)单向可控硅5  2*5=10

2.10A 1000V  二极管  5    1*5

3.680uf  400V 电容一个(8元)

41mm漆包线(不能小于0.6mm否则内阻太大) 20-30 ,旧变压器拆的,绕50圈的线圈

5.电线和插头若干,

6,工作流程

  1。将步进电机端盖去掉,转子不要取出,放进做好的线圈

  2.插上220V充电5秒

  3.拔下插头,按下触发按钮,

   重复几次

   步进电机修好了了。如果加大电容能提高磁场强度,

网友:
不知效果怎样 有加精的潜力

网友:
第一次回帖,值得怀疑

网友:
那航模用无刷电机要是退磁了怎么充磁?

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
你个PROTEL图看得我眼花

网友:
60W那个是灯泡吗?

网友:
我看是充当电阻吧,给电容充电

网友A:
不知道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行吗

当然可以啦,我已经修好了一个57电机。修之前是完全退磁的,充磁以后
基本上达到全新的60-70%磁场强度(基本够用)。我想加大电容(680uf*2) 同时加大线圈数(100圈),
应该可以产生更强的磁场,充磁到100%也是可以的(零件不足,我有空买零件再试)。要想制造成功应该把握几点
1.可控硅要均流,触发电流要够。方法是让可控硅的引线长点,引线充当均流电阻,如果
  均流不好,容易使单个可控硅电流过大烧毁。当然多费点钱买个100A的金封可控硅更可靠(如果米太多)
2.线圈圈数要合适,基本上不能小于50圈,也不能太大。这个圈数和电容的大小要根据LC 谐振 公式计算出来的
峰值电流(100A左右)确定。L的大小可以用电感表测量
3.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定要脱离220V市电以后,再触发。人要有防护措施,防止半导体过流爆炸。
4.充磁方法是一是单独对转子轴向充磁,而是步进电机整体充磁,第二种方法要求LC要大很多,第一种方法要求低些,

网友:
把可控硅换成一只大功率的IGBT就不用考虑均流了!

网友:
昨天有人捧着一把磁铁来找我,说是电动车的,因焊接外壳造成过热退磁了,我无能为力,建议他找喇叭厂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
充磁方向怎么确定?

网友:
电流方向和磁场磁极性有关吧,这个应该如何对应呢

网友:
根据右手螺旋法则或安培定则,LZ线圈的NS方向是轴向的,

网友:
而步进电机磁场方向是径向环绕排列的,

网友: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0371_400005_500005_TS_a253b350.HTM

网友B:
那么这样轴向充磁是否会可行

网友:
磁动力有个老帖子,据说单一轴向磁场是可以的,但我还是没看明白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 ... p;page=1&sta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样轴向充磁是否会可行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轴向磁场,一端N,一端S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轴向磁场,一端N,一端S

那为什么原理图示都是径向 N S

网友:
把可控硅换成接触器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轴向磁场,一端N,一端S

轴向磁场电机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向磁场电机能转?

不信的话,拆开步进电机的转子一看便知。从轴的端面向看过去(轴向),磁场的确是 NSNS排列的,但是把转子横着看,的确是一端
N,一端S,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佩服发明这种结构的人,确实制造转子大大简化,只要轴向充磁。既然是3A大侠问话了,我就花点时间画个图,解释起来更直观一点。免得浪费大家的步进电机

网友B:
自己画的不算,要有根据才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不算,要有根据才有说服力

I  服了 U,证据就在你手上的步进电机,拿出转子,外观肯定和我画的一样,判断NS,拿指南针,磁铁,螺丝刀。。。一试便知
这结构要是是我发明的,我注册专利,早发财了,可惜不是我发明的,只是拆开步进电机才知道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I  服了 U,证据就在你手上的步进电机,拿出转子,外观肯定和我画的一样,判断NS,拿指南针,磁铁,螺丝刀。。。一试便知
这结构要是是我发明的,我注册专利,早发财了,可惜不是我发明的,只是拆开步进电机才知道 ...

网友D:
用大功率的继电器代替可控硅行吗,这个东西不常用,想廉价些。

网友:
我还有个办法就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磨床大家熟悉不? 上面有个磁力工作台~~~ 磁性大的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的话,拆开步进电机的转子一看便知。从轴的端面向看过去(轴向),磁场的确是 NSNS排列的,但是把转子横着看,的确是一端
N,一端S,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佩服发明这种结构的人,确实制造转子大大简化,只要轴 ...

从图上看,转子的径向磁极错开可以得到径向的NS磁场,但与定子的作用面减少了二分之一以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不算,要有根据才有说服力

这个电子印刷的可以做一点点根据吧

网友:
楼主的歩进电机是混合式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子印刷的可以做一点点根据吧

还是看不懂为何是径向排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不懂为何是径向排列的

看混合式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大功率的继电器代替可控硅行吗,这个东西不常用,想廉价些。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改进,
因为用的是单向可控硅,而继电器触点是无极性的,所以必须加二极管才行(50~100A),
触点容量也必须是 100A以上才行

网友:
看电路好象跟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差不多,不知直接在照相机上接出可用不?

网友:
置顶讨论,加深认识

网友:
1,为什么用可控硅而不用继电器?
答:在电路里充磁线圈和电容形成了LC振荡回路,在正半周,充磁线圈给工件充磁,但在负半周里,则是退磁了,因此充磁线圈里必须是一个方向的电流,用可控硅,在负半周时就关断了,如果用继电器就用加二极管,而大电流的二极管和大电流的可控硅价钱差不多,多一个大电流的继电器,成本不能减少,故不用继电器.
2,转子的磁场应是径向的,而且是多极的,怎么是轴向充磁的?
答:这种磁级结构称为爪极,就象爪子一样,虽然转子只有一个磁极,但加了爪极后,就有了N个磁极了,如果是N个磁极径向充磁,充磁机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了.现在的洗衣机等里面用的同步电机和那种微型吊扇都是用的爪极的同步电机.

网友:
感觉步进电机转子的结构原理和汽车的三相交流发电机差不多。也是多爪的。

网友F:
转子应该是多极的,这样充磁变成了只有两极,值得怀疑。

网友:
充铝镍钴转子磁钢有点可充,对铁氧体钕铁硼是没用的,按你图一个680 uF电容才32J能量,算线圈内径60mm150匝线长有29m,线径1mm电阻0.665欧电感约1mH
铝镍钴矫顽力40~139KA/M  要有二倍以上原充饱和,还不如多绕几匝直接用220W 整流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子应该是多极的,这样充磁变成了只有两极,值得怀疑。

  你可能没绕过弯子:一块磁铁有两个极,当你把某一极(N极)用锯锯个槽,那么这个槽的两边都是同一个极性,分别是1/2N。想想,能明白吗?与这槽平行的再锯条槽,那么这个极就有三个相同的极,即被槽分割开的每部分是1/3N。
    同样把S极也这样锯两槽,S极也有三个S极。

呵呵,你把两只手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仔细看一下,想想看-----------爪极!!!!!!!

网友:
這樣搞。。會不會型響大腦。。。

网友(2008-12-09):
顶起1看不懂,想着说!学习了!

网友:
明白了!冲磁线圈产生的强磁场将定子轴向磁化,磁力线经定子和转子的间隙传给转子,加强其磁力。如其极性不对转子回转动一定角度来适应外来磁场的。充磁后定子是软铁磁物质剩磁会很小。

网友:
这动西可以!测好极性可充其它的磁铁!

网友(2009-03-02):
DIY的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可以给退磁的万用表充磁吗

网友:
为何要取掉步进电机端盖

网友(2009-04-16):
因为没有细究过步进电机的充磁方法,但个人感觉这种方法有点不靠谱!

网友(2009-06-10):
错误的充磁法

轴向充磁肯定是一种错误的方法,现借用楼主的图,将轴向充磁后各磁极的极性表示如下:

原磁极的极性全部乱了。所以说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网友:
 我姑姑的场子就是搞这个的  钕铁硼永磁体  ~嘿嘿

网友(2009-07-25):
电机的磁极通常应该是径向的,除了一些特殊的如平面电机等,有可能是轴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轴向磁场,一端N,一端S

你说的这种电机有见过,但是它在磁极的两边都贴上了带爪的软磁片,和定子形成的磁路还是径向的,请参考220V交流的微风扇的定子,不同之处微风扇在爪形软磁片内是线圈不是磁铁。如果是这种结构的电机,你的充磁方法可用,否则绝对错误。

网友:
不太安全

网友:
还没学懂

网友(2009-10-19):
UP起来,最近听说步进电机拆下来就退磁了,不知道真假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东东。。。
不过还没完成。。。

网友:
我原来拆过一个步进电机,转子也破坏性拆开了,结构就是两片齿轮状软磁材料中间夹一片高强度永磁铁,这种结构用楼主的充磁方法完全可行。

网友:
不知怎样啊?

楼主:
我用5600UF400V的电解电器充电到350V,用200A1200V的可控硅放电,只听得蹦的一声,步进电机跳了起来。再充电,触发可控硅,一点反映都没有了。原来200A1200V的可控硅被毙击了,搞得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

200A可控硅应该够了,但是有几点要注意
1:应该用单向可控硅。
2:应该用续流二极管,而且方向不要接错
3:电容量这么大情况下,应该适当增加线圈数,线圈数不能太小,至少150圈以上
4:为避免可控硅损坏要先低电压放电试试,比如从100V开始试验

网友:
续流二极管很重要,否则可控硅很容易就会被线圈的感应反电势击穿。

网友:
咨询充磁机充磁

咨询步进充磁 电机在充磁机上充磁 应该怎样放置 有经验的请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
铜线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继续做充磁机!

如果你造好了充磁JJ,那真是造福广大的CNC坛友。别忘了开个新贴亮一亮你的充磁JJ。

网友:
自由败了大的57和86电机后。。。
从前那些消了磁的小57小42没心情碰了。。。
搞得继续造充磁机的心情都没有了。。。

PS:
1、拆转子消磁之说纯属流言。。。
   不足取信。。。

2、步进转子就是普通轴向双极,
   不存在N极径向之说。。。

3、以上两点有本人多次实践结论担保。。。

网友(2009-11-18):
不会象电磁仓一样射出去吧。

网友:
俺用这个充磁机修复了lama V4 的180电机

俺用这个充磁机修复了lama V4 的180电机,线圈是1mm 绕了5x20圈=100匝,电容是2200uf 400V的,用了一个KP300A的可控硅,整个充磁机材料费200元。够买20个180电机了,飞V3的模友都笑话我。

关键是线圈和磁铁的放置位置。有几次充好装回去以后电机转起来有明显的跳过和吱吱声,且无力。刚开始以为没有充磁成功,后来发现是充不好磁极歪了。重新放回去充就好了。

网友:
小心啊,磁极搞反了,哪不是充磁是退磁呀!

网友(2009-12-30):
回复 网友H:

那要看是白磁铁还是黑的
白的 好几十一公斤呢……还有往外送的?那年 那里的电磁龙门吊 坏了 里面的 磁铁都当废铁处理 都没人要 不知道啊……唉 财找人啊。

网友I:
这样充磁是不行的,完全是外行。

网友(2010-03-02):
到底结论如何?继续讨论啊,有人实验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充磁是不行的,完全是外行。

来说说那里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2011-01-03):
行之有效

网友(2011-03-07):
如果说这样也能给多极的步进电机充磁的话:1.扯蛋   2.纯粹的知识欠缺。
                                                            原因:这样充只能充N,S   步进电机的排序是:N,S N,S N,S....有很多种

网友:
有一种办法:将定子做为充磁线圈,做一个可调的电源,怕电流大了搞坏定子,这样肯定可以,大家去试试。或交流经验QQ:404356813

网友:
爪极式,用一个NS极,分出N多个磁极

网友(2011-06-17):
为何不直接用大点的汽车电瓶直接连上个线圈充呢?怕发热就型个开关按一下断一下可行不?

网友:
应该不可能只充到原来的60-70%,要么就全部充满,要么就充不进出,这是因为充磁电流没有达到磁铁的最大矫顽力的时候,不管时间多长,电流多大都等于零,我就不相信就几个并联的可控硅就可以充步进电机了,工业上的充磁机可控硅是3KA的

网友:
可控硅有啥用?直接开关变压器初级电压不就可以了?核心在于并在充磁线圈的二极管,让磁场强度缓慢下降而不是突然下降。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做,磁回路是开环啊,磁能都浪费了。如果改成闭环就更加好了。

如果把转子抽出来,套在线圈里,外面又有软铁套筒使他成为闭合磁回路,效果更加好。

网友J(2012-06-27):
这帖子好,收藏以后肯定用得上的

网友K:
原帖由
sunstar126
于 2008-10-31 01:07 发表
1,为什么用可控硅而不用继电器?
答:在电路里充磁线圈和电容形成了LC振荡回路,在正半周,充磁线圈给工件充磁,但在负半周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