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中立点漂移

楼主(2008-10-28):
看到有人抱怨PG800漂移,说GM730不漂。我这里碰到的问题正好相反,GM730漂。

我是用在SJM180上,200级的小JJ。尾舵机是SDG401HB数码。固定只用了泡棉胶带,没有绑。行程75左右,感度25到30,再高就追尾。

控没有开rudder mix也没有trim。具体症状是以每秒大约3到4度的速度慢速旋转。这个误差过个十几秒钟以后相当可观。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相同经历或者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上的被封过之后老实了开始说人话了啊

网友:
我和楼上的感觉一样
1!!

网友:
我和楼上的楼上感觉一样

网友A:
调机的问题吧? 我的用它和辉9锁的都还可以!  就是舵机反应慢了点! 锁的 相当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机的问题吧? 我的用它和辉9锁的都还可以!  就是舵机反应慢了点! 锁的 相当直啊!

那你说怎么调呢?我不觉得这是调机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放到非锁尾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放到非锁尾模式了。

已经飞了好长时间了……这个区别我还是知道的。

网友C:
建议你重新设置一下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完后重新定位非锁尾的中立点,然后重新调锁尾的感度。一般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重新设置一下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完后重新定位非锁尾的中立点,然后重新调锁尾的感度。一般能好。

油门和螺距曲线——这个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和陀螺仪有关,转矩?180的螺距本来就比较大,但是锁尾陀螺仪应该能适应非常宽的转矩范围啊。

重新定位非锁尾的中立点——是不是非锁尾状态开机?好像锁尾陀螺仪不该这么做,不过我还是去试试吧。

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是元器件的温度补偿没有调校好。

网友:
我自己在用TELEBEE,反正感觉油门和螺距的变化,每次重新设置,要重新定义一下感度什么的。 否则确实不稳。

按理说你重新设置下看看效果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2009-05-26):
引用 楼主:

油门和螺距曲线——这个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和陀螺仪有关,转矩?180的螺距本来就比较大,但是锁尾陀螺仪应该能适应非常宽的转矩范围啊。

重新定位非锁尾的中立点——是不是非锁尾状态开机?好像锁尾陀螺仪不该 ...

不是吧,GM730 也温飘?。。。

网友D(2008-10-28):
楼上的被封过之后老实了开始说人

网友(2009-08-05):
 ,让陀螺晒晒太阳再上电

网友:
绑上吧,感度也许可以上到更高

网友:
可能是陀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