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一试WING新型的球头扣

楼主(2008-10-28):
现天气变冷,建议北方的模友检验一下WING新型的防热胀冷缩球头扣,顺畅,不易脱落,适用于4.75球头,改用前后请注意测试一下飞行时间是否变长很多,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上周买的换上来,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哦

网友A:
买过几家的球头扣,感觉wing的球头还算不错的了
不知道这次的球头扣价格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换啊!!!

你都飞的esky的,你换个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几家的球头扣,感觉wing的球头还算不错的了
不知道这次的球头扣价格如何呢?

谢谢,实际上原来WING的球头扣还是有较多问题.
1.因为模具和材料的原因,存在一定的脱落风险.
2.原来的材料考虑了耐磨,但没有兼顾到热胀冷缩问题,造成夏天可用,冬天紧涩,大大增加了电流,缩短了飞行时间,同时易产生双桨.
但新的球头扣兼顾了以下几个原则:
1.精度.
2.与4.75球头配合顺畅,(注意市面上有些球头公差放得大,WING球头扣不适合这种球头,我们建议球头为4.75,公差为5个U).
3.飞行不易脱落,耐用,
4.耐磨.
5.防止执胀冷缩,避免了冬夏各用两种球头扣的麻烦,同时避免了冬天扩球头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飞的esky的,你换个球

网友:
5楼说的不错!

网友:
我一直用亚拓的一体球头和球头扣,非常不错,希望Wing的能达到甚至超过亚拓的。

网友:
WING老大能不能给我们这种铁杆模友提供免费装啊

网友:
飞了半年wing一直没来发过贴,今天是第一次
   wing的球体切实太差,太紧,虽然虚位小,但很死板,我一直都换成YT的,今天看到wing终于有新球头扣,看来厂家还是考虑了我们用户,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尾舵机支架不行,不知道厂家改没有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估计你所说的尾舵机架不行是指原尾舵机架是单孔的,现在尾舵机架已经改成双孔的了,同时适当加深的螺纹深度,以免多次得复使用滑牙,因为第次摔机都会动固定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估计你所说的尾舵机架不行是指原尾舵机架是单孔的,现在尾舵机架已经改成双孔的了,同时适当加深的螺纹深度,以免多次得复使用滑牙,因为第次摔机都会动固定螺丝.

是呀,我的也花丝了,郁闷哦
看到别人飞 说520的耳朵容易坏,我正庆幸呢,昨天晚上换尾管的时候发现2边的耳朵都坏了呀
崩溃+郁闷呀

楼主:
尾舵架只需要很小的扭力就可保证固定。我见过很多模友上每一粒螺丝总是用很大的力,这样很易造成花丝。
520的耳朵易坏,估计是还需要在材料上下点功夫,不同材料特性不同,是用尼龙还是赛钢?用进口还是国产?哪一种型号(有上千种型号)?是否加纤?如果加纤,加的比例是多少?总之很麻烦,我只知道一定不能用水口料。520的厂家是难得的专注于模型的生产商,一定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架只需要很小的扭力就可保证固定。我见过很多模友上每一粒螺丝总是用很大的力,这样很易造成花丝。
520的耳朵易坏,估计是还需要在材料上下点功夫,不同材料特性不同,是用尼龙还是赛钢?用进口还是国产?哪一种 ...

多谢wing老大给我们ds520的玩家吃定心丸呵,但是就不知道大陆内地的不知道会怎么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