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851充电器修理

楼主(2008-10-28):
0851没有反接保护,在使用外部电源时很容易因为反接造成损坏。某天我也犯了这个错误,试着修理,发现很容易。
第一个损坏的元件:220uf电容已经开裂 ,直接更换。三个电容只坏了一个,应该是个体差异。

第二个损坏的元件:CJT1117低压差稳压块,规格5V。已击穿,直接跟换。

换完通电,充电器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A:
怎么个电源反接法? 楼主能不能说说?

网友:
在输入插座后面接个2极管把。做反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电源反接法? 楼主能不能说说?

晕,外场接电瓶冲,正副反了贝

网友:
你好 我的也是接反了 但我没看到有什么 外观上的损坏啊。。我也不知道哪个坏了。。。。
请求你的帮助 您的QQ号多少?

网友:
我有一个,接电源两红绿灯狂闪,就是不工作,目测及测量没有发现分离元件损坏

网友:
我的也和楼上的一样,哎。。。才买来几天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