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舵机的参数中都没提及到工作电流这个参数

楼主(2008-10-28):
请问各
舵机
生产商:为什么你们给出的舵机参数中都没提及到工作电流这个参数。
各位模友你们在使用多个舵机时选择UBEC的电流大小的时候都是估算出来的还是怎样算出来的?
你认为有必要要生产商给出舵机的工作电流的大小吗?
单选投票
,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1. 有必要提供舵机工作电流
88.37%
(38)
2. 没必要
11.63%
(5)

网友A:
据我所知,hitec的舵机都有工作电流参数,包括卡死状态的最大工作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
其它九不知道了。

网友B:
当然需要电流参数了。

网友C:
支持。
但问题是,如何定义工作电流?空载?1/3负载?1/2负载?堵转电流?

楼主:
我想应该要有一个曲线图,X轴是电流,Y轴是力矩

网友D:
应该应该。

网友E:
舵机的电流偏大容易导致电压跌落,有可能导致接收机不正常反映。因此了解舵机最大电流是有必要的。

网友F:
蓝箭舵机是都提供电流的
蓝箭BLUEARROW舵机都提供电流的。可以参考

网友G:
正规舵机参数里都包括静态电流,空载转动电流和堵转电流这几个参数

网友H(2009-07-20):
工作电流和堵转电流都应该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