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的紫色电机如何拆开

楼主(2008-10-28):
我的
电机
断线了,想重新绕一下,可是不知道如何拆开,是不是拆开风扇的螺丝就可以分离定子和转子?
这个螺丝好像上了螺丝胶,拧不动,改如何是好呀!555555郁闷中,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我是用老虎钳夹起使劲拧的,先用起子把风扇橇下来,非常的紧,我的是轴前端磨细了(轴承卡死)。

网友B:
是GL那个紫扇子黑外壳的么?那个我拆过
扇子上有个顶丝,轴前面有个固定环都拿下来 然后使劲拔
拆轴的话从前面抽出来, 轴前面是3.17后面是3
风扇上的顶丝上胶的话用打火机烤下就行,时间不要太长

楼主:
拆开了,顶丝搞不动,用钻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