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直升机的方向调整

楼主(2008-10-28):
请教:450直升机的方向调整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新换的尾
舵机
,现在方向控制不正确,应该是往右推摇控器的操纵杆机头向右转,往左推摇控器操纵杆机头应该向左转。现在问题是方向反了,怎么才可以调整过来,在哪里调整。谢谢各位解答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把控里面的第4通道设置成了反向,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如果之前正确现在错误,一定是有一次的设定不正确:不要轻易设定控的反向,先找出问题,多数是:
1)皮带:检查尾浆的转动方向,确认皮带是否装反了
2)确认尾舵机的安装和连杆是否安装正确;
如果随便设定控的正反,很可能使尾浆的转动方式不对,这样会影响尾浆的效能(注意尾浆是有特定形状的)---当然新手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在航线时可能造成某个特定方向舵不好用----之前我的尾浆是反的,航线总有一个方向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