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失控保护器

楼主(2008-10-28):
想请教, 低压失控保护器 是怎么工作的, 怎么能保护失控的呢

网友A:
我也想买一个,怎么买?在哪?买?好心人提醒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错了,据说是这个东东:
————————————————————————————————————————
失控保护器实际就是一个信号比较器,在同频干扰、电压低、没有开发射机等情况下,接收机都无法输出正常的PWM信号,失控保护器以此做出判断,按你的设定位置输出锁死刹车的PWM信号给舵机,达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B:
看来适合用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