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位前辈知道FUTABA 10通道 2.4GHz 10CAP 固定翼版遥控器性能的请进

楼主(2008-10-28):
请问有那位前辈知道FUTABA 10通道 2.4GHz 10CAP 固定翼版遥控器性能,最近我看到这款FUTABA 10通道2.4GHZ遥控器外形不错(如图)但不知性能怎样?是否稳定?我想选购,有知道的朋友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用了几个月10C24G,软件方面还不错,调整设定都比较方便,功能也足够,,摇竿和开关基本就是FF9的,2,4G工作也很稳定,AP和HP估计也就差个油门阻泥压片的区别

网友A:
飞个固定翼...不用10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固定翼...不用10C吧..

是的,很多人是用12C的。

网友:
这个好看,拿出去玩一定会很拉风。

网友B:
控这个东西,还是尽量一步到位,反正价格和手机差不多,但绝对比手机耐用,只要这样想就可以了。我也入手了10CHP,感觉很满意,虽然没有12FGH那样的轴承设计,但我觉得目前够用了。

至于2.4G,我是买了2.4G版本后再买一个PCM的高频头,因为就目前来讲PCM的通用性以及成本都比2.4G便宜。配个146IP也就300多点,但如果2.4G的话,配个606FS就要600多了。一开二啊~~重点是,我觉得2.4G技术难度根本不会比PCM高多少,也就是价值不值那几百块。

所以,建议楼主先选择PCM版本的,PCM版本的也就3K不到,剩下的钱还可以买多一个PCM的接收,等后续真的觉得有必要上2.4G的时候,再买2.4G模块都不迟。

最后~~~10C 2.4G版本有个缺陷,你看上面的图,2.4G的天线不是歪了吗?其实TM-10 的高频头天线是固定的,只能前后移动,不能左右移动,也不能更换2.4G的发射天线,这是我最不爽的地方。

网友:
10c看来要大行其道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PCM版本的10C是目前性价比很高的产品。FF9 Super版本已经停产,PCM版本的FF9现在卖得比10C还贵,我觉得不值。而且FF9最大的败笔在于它的电镀很容易显旧。 10C电镀如何短时间无法验证,但最少比FF9多一个通道,多了一个貌似没什么用的背光,以及增大LCD屏幕。

还有一个地方,10C 右手边除了飞梭外还有一个四向摇杆,而FF9则是由上下两个按钮进行选择,方便来讲无容置疑是摇杆会比较好,但耐久度的话,我现在还是比较怀疑。

网友C:
我FF9用的时间不短了~~Super版本卖了~

换了个XX变频版~用着很不错~就是调整比较烦琐~最糟的就是电镀版面很容易脱落~我的XX版买了有半年~总共用了有10个小时左右~已经有小的脱落的斑点了~很恼火~~!不过可靠性跟实用性没的说~!10C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再换的话有点太频繁了~先看看大伙用着怎么样在做打算!希望电镀脱落的问题能解决的话性价比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这个东西,还是尽量一步到位,反正价格和手机差不多,但绝对比手机耐用,只要这样想就可以了。我也入手了10CHP,感觉很满意,虽然没有12FGH那样的轴承设计,但我觉得目前够用了。

至于2.4G,我是买了2.4G版本后 ...

LS说的有道理,你的建议我会考虑,谢谢! 不过10CHP和10CAP区别大吗?HP的能飞固定翼吗?我主要是飞固定翼,我以前看到你好像也是飞固定翼!你现在也是用HP飞固定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S说的有道理,你的建议我会考虑,谢谢! 不过10CHP和10CAP区别大吗?HP的能飞固定翼吗?我主要是飞固定翼,我以前看到你好像也是飞固定翼!你现在也是用HP飞固定翼吗?

10CAP我没有玩过,不过,可以肯定地告诉你,10CHP绝对可以飞固定翼。其实10CHP与10CAP硬件基本都是相同的,就是软件设定稍微有差别。

10CAP估计是油门推杆部分有明显的油门的逐级感(不会形容,就是你推油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阻尼是一格一格的)而10CHP油门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还有10CHP所有默认飞机都是直升机优先,也就是说,控上面有15台飞机模式可以储存,这15台飞机出厂默认设定都是直升机模式,当然,你可以自己改回固定翼模式,很方便,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选择10CHP原因是,我估计我以后也会玩到直升机,所以就选10CHP。

有兴趣你可以用 10C 的关键字搜索一下坛上的资料,很多大虾都有对10C有评价。

目前10C给我的感觉是,功能不够12FGH 或者12Z 、14通那些好或者强,但从性价比来讲,很适合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XX变频版~用着很不错~就是调整比较烦琐~最糟的就是电镀版面很容易脱落~我的XX版买了有半年~总共用了有10个小时左右~已经有小的脱落的斑点了~很恼火~~!不过可靠性跟实用性没的说~!10C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再换的 ...

如果买了FF9 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别要再升级成10C,基本10C与FF9同一个平台,可以视为FF9的加强版。电镀方面,确实很无奈,不过我听别的模友说,用碧丽珠擦一下会好点。

控基本最重要是稳定和实用性,如果已经买了FF9,也就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换成10C的。当然,如果还是拿6通的兄弟想换新控的话,10C确实是目前来讲不错的选择。

虽然有兄弟说JR9xII 的控比Futaba的手感好,而且做工相对来讲比较细腻,但由于我一直用开Futaba,手头一堆Futaba接收,而且Futaba 的配件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配,所以还是选回Futaba。

楼主:
谢谢LS讲解,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可能选10CHP版本,我也看上它的性价比较高!至于以后吗也有可能飞直升机,和你差不多也有一大堆FUTABA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讲解,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可能选10CHP版本,我也看上它的性价比较高!至于以后吗也有可能飞直升机,和你差不多也有一大堆FUTABA接收机。

呵呵,不客气,兄弟是浦东哪里?小弟以前曾经住过浦东张杨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陈您好!我是申江路“地主”小傅啊!原(申江路机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现在还在上海吗?有空电话联系

网友:
现在PCM版本的10C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陈您好!我是申江路“地主”小傅啊!原(申江路机场)

晕倒~原来是老兄你啊!我PM个广州号码给你吧!

网友E:
用过9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