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08-10-28):
我的
电池
用了二十个来回不到,最近因为事情比较多,所以飞的不多,但一个星期也要飞一次的,每次也就放到3.8和样子(当然放完电是负荷量的,每片的电压差距也有),存放起来,第二个星期回来是再充。
这是第二个星期这样了,昨天充电发现现在电池充一块要三个多小时(我用的是LI —PRO的1.65A的
充电器
),原来充一块电只要一个小时多点,现在发现两片亮绿灯了,修复第三片要一个多小时,
充完后发再电压为:
4.14 4.20 4.08
4.18 4.14. 4.07
其他的几块也是差不多,差距都很大,想问一下各位这几块电池还能修好吗? 如何修复啊?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充电器对应坏片的那个充电板是否正常!
建议你把电池拿到另外的充电器上试下!
如果情况还是一样,那么电压低的那片快不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回去再试试

网友B:
不会二块都坏第三片吧, 3.8存放2周应该不会坏的
可能是充电器有问题了

楼主:
刚才又量了一下,分别为:
416 420 406 410 413 408
我是用那种单片数显量的,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的是:
为何这个数显插在上面,这个数值会一直跳的啊?每次跳动差距都挺大的啊!!

网友C:
买个好点的充电器

网友B:
如果数显量的,就是正常的了,一般LED数码电显,最后一节都显示少

网友D:
别相信LED数码电显 我的经常出错 还是相信好点的万用表吧

楼主:
万用表如何量每片的电压啊!!请达人教教我啊

网友B:
量平衡头里,每二根相邻的线是一个cell

网友E:
用万用表检查电压,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