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飞翼的制作,可行否,大家给看看。

楼主(2008-10-28):
废话不说,先上图-------泡沫切割。我觉得“内圆”切割法好掌握,而且,“模具”易制。
另外有个问题,怎样保证两个垂直翼的平行?

铁丝!

铁丝!

框架

框架

。。。。。。

。。。。。。

切割效果

切割效果

先意淫一下。工作间太乱了,该找个女秘书了。

先意淫一下。工作间太乱了,该找个女秘书了。

网友:
怎么造的

怎么造的,传授一下

网友:
楼主手真巧,铁丝窝的翼型还真标准啊

网友:
这招不错,省得做磨具了

网友:
把电热丝一头固定住,牵引另一头,如果下料时就保证两边的平行,是否就能保证切出来是平行的?

网友:
机翼切的很好!!

网友:
请问LZ:一头有模板,另一头怎么处理的?如何保证两头平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具体的意思。猜测回答:
1.机翼两个长边不可能平行的,切出来是扇形。
2.如果看成梯形,上下两边切割以前是平行的,切割后也是平行的(废话)
3.后略角度---可以切割之前将泡沫摆好,能省些事。
不知道回答的对题否。

另:本模具切割前抹点油,可以减少电热丝在其上滑行的阻力,减少“顿行”,使切割更流畅。
流畅的使我不想再用土制的cnc了,嫌它慢。

网友:
铁丝用衣服架做的?

网友:
我没有切过,记得看过一个录像,用这个方法。画一个简单图示,不知道能否帮助您。
====================================================================

                                                                                                    50dol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