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关于方向舵拉线问题

楼主(2008-10-29):
请问高手    我的小F3A{油机30}方向舵拉线两边松紧度应该为多少呢 ?上会两边拉线行程螺丝没有滴胶震动太松舵面左右用嘴都能吹动,所以后来把拧紧了带了胶,就出现以下情况{但没发现有影响飞行的现象}——飞机接收机在关机情况下用手转动舵机后总是回往反方向回这是为什么啊 ? 是不是两边的拉线过紧了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    我的小F3A{油机30}方向舵拉线两边松紧度应该为多少呢 ?上会两边拉线行程螺丝没有滴胶震动太松舵面左右用嘴都能吹动,所以后来把拧紧了带了胶,就出现以下情况{但没发现有影响飞行的现 ...

拉力线的方式没有使用过,现在我们都是使用的连杆方式。

网友:
和拉线无关吧

网友:
没错过紧了,至于尾舵钢索拉多紧,没有虚位最佳,不用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