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台钳拿来配25V铣床怎么样

楼主(2008-10-29):
【好帮手】机床工具★高精度可倾式平口钳 (4”)

产品名称:高精度可倾平口钳
型号:4寸        钳口宽度:42MM
最大张开度:72MM
平面旋转:360度
可向前倾:90度

不知道这种钳精度凑合不, 主要看重能前后左右旋转角度, 也不知道用来铣东西刚性够不够.

这个QHK系列的看起来比较结实, 不知道又行不行呢?

这个QHK系列的看起来比较结实, 不知道又行不行呢?

网友:
 指甲盖大的图片。。。。。。

网友A:
我见过。我认为基本算是能把东西夹住的东西

叫夹具比较客观。也可以叫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夹具比较客观。也可以叫钳

是不是不能用啊?价格也不便宜呢, 还要两百多.

楼主:
那我又有问题了, 坛子里那么多用小钻铣的,
请教一下如果想铣各种角度的槽或者面, 应该如何操作呢? 难道不需要这种可倾斜的钳吗?

网友:
直接来个88或者100MM的精密平口钳,外形唯美,用着舒心,贵是的确比一般平口钳贵好多,但是钱绝对不白花

群里几个25Ver都用的是精密平口钳

那些能转的以前我也很向往,但是实际上有点儿画蛇添足,因为25V的机头已经能转了,

不过就算能转我也没转过几次,转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转回来转正了得费多少工夫

顺便说一句,合理的一次到位是最省钱的

网友:
3A用的就这种~~~
他最有发言权~~~~~

楼主:
精密钳不是不好, 有钱备一个还是很有用的, 不过我感觉可转角度的才是最最常用的.
真正干活没有几个工件是四四方方的, 大多有各种各样的夹角啊.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网友:
你需要这样的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这种东西要买500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密钳不是不好, 有钱备一个还是很有用的, 不过我感觉可转角度的才是最最常用的.
真正干活没有几个工件是四四方方的, 大多有各种各样的夹角啊.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

25V机头能转,不是死的,机器到手了你也应该看见了,对付大部分斜面的加工这已然足够了

针对咱们这种小型机械讲,多一个自由度就少一分精度少一分刚性,精度暂且不说,刚性差是25V最大的弱点,还要弱上加弱吗?

非要平口钳能转的话那你干脆来这个UMV75或者UMV100,彻底转个痛快

http://www.toptechmachine.cn/cp72.htm

恕哥们儿我说话直,该讲的都讲了,反正你的机器不是我用,好用否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

网友:
UMV75,UMV100。看着照片还真是不错,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价格,UMV75 600倒不算贵,这种我问过几个厂家了都告诉我3000多,不敢买。不知道UMV75精度怎么样,还真像买个UMV75。

楼主第一张照片里的那个,在论坛中看到有人买回来和那个差不多的平口钳说是夹核桃很好用。开始我也买过这种100-200左右的平口钳,现在很少用,用着很费劲,要把平口钳原来固定的倾斜角度,调整好。也许用来夹核桃是很不错的。

楼主:
感谢各位, 综合大家意见, 总结如下:
1, 觉得不能买太高的钳, 机器会哆嗦
2, 不能买自由度太高的钳, 刚性/精度都受影响.

最后我终于还是决定买了个一般般的机用虎钳, 只能平面转动. 高度不超过12cm. 虽然不是角固式或精密型, 不过根据金丰的介绍, 垂直度和平行度也都不赖. 感谢大家仗义直言.

网友:
UMV75我一直都很向往,但是一直苦于没闲钱请它,而且买了暂时也没多大用

北京一老爷子家有一个UMV100,也正是因为见了实物才向往

欧普的东西是贵不少,不过东西做的的确挺讲究,照片里啥样东西基本就是啥样,看不出什么粗糙的地方

说实在的一般的机用平口钳要是质量好的也不比精密平口钳差,而且大部分都是两装的,转台撤了可以直接固定

可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想碰个真正质量好的机用平口钳不容易呀~~

质量好的精密平口除了外观闪亮以外最大优势就是很方便偷懒,大大省去了找正的功夫,对付方的东西,卡好了自然就是正的,很方便

缺点是没法换钳口,撞了啃了磨损了就瞎了,要么从新上磨床,要么就变成破平口钳了

网友:
UMV75,前两天问说没有货,只有UMV125的。只有在国外有批量订单时才加工UMV75。
今天告诉我有了,要买可以了。有谁想要的赶紧打电话。

楼主:
多少钱啊, UMV75很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啊, UMV75很好吗?

看13楼的连接。照片看着还可以,同样的烟台金丰的看着比这个差要1000多,另外我问过台湾米其林和山东另外的厂家都告诉我要3000多。扬州这个600多觉得还行,我刚才已经把钱给汇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