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控的问题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2008-10-29):
请问高手,我的是直电固朗450机配的是T9,取掉马达后,推油门时,看到倾斜盘同时上到中间的时候,倾斜盘右边会慢一点,高推高一点的时候就没这种现象。请问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A:
应该是那个通道的舵量不一样,设置一下舵量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