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ex控3D开关,新手

楼主(2008-10-29):
我是新手,开始I-TR最低是5% ,I-PI是5%看了说明书后两个应该是0%,之后推油门,打开3D开关,JJ没有反映,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假如你是新手,為什麼要打3D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新手,為什麼要打3D开关.

电调没有连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没有连电机!

可否告訴你的 "N-Throttle", "N-Pitch" 設定 及 "正負槳角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告訴你的 "N-Throttle", "N-Pitch" 設定 及 "正負槳角度"有多少.......

刚才改了一下,有反映了特技油门是100 85 50 85 100
特技螺距是100 56 50 75 100
油门摇杆最低时打开3D开关倾斜盘一下子窜到最上面,摇杆推到中间,倾斜盘回到中间,油门摇杆推到顶部,倾斜盘又回到最上面,正确的特技螺距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特技螺距是 0% 25% 50% 75%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