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英语好的朋友或者懂充电器的朋友进来给我说说这个充电器菜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29):
根目录一
USER SET

有以下几个设置
1,LiPo
V.Type  3.7V(3.3V时变成LiFe,3.6V时变成LiIo)---我估计这可能是理电池的类型吧,不同类型电压不同

2,LiPo/LiIo/LiFe
CHK Time 10min(数字可调)

3,NiMH Sensitivity
D.Peak   Default(5mV-20mV/Cell可选)

4,NiCd Sensitivity
D.Peak Default(5mV-20mV/Cell可选)

5,USB/Temp Select
USB  Enable(Temp Cut-off 80C可选)

6,Waste Time
CHG>DCHG  1min(数字可调)

7,Safety Timer
ON(OFF可选)  720min(数字可调)

8,Capacity  Cut-off
ON(OFF可选)  50000mAH(数字可调)

9,Input Power Low
Cut-off  10.0V(数字可调)

根目录二
LiPo BATT

分别有以下几种模式(以下模式下选择电流电压)
LiPo CHARGE
LiPo BALANCE
LiPo FAST CHG
LiPo STORAGE
DISCHARGE

根目录三
NiMH/NiCd(2个模式都是一样我就一起写了)

有以下几种模式
NiMH/NiCd CHARGE Man
CURRENT 0.1A(数字可调)

NiMH/NiCd DISCHARGE
0.1A  0.1V(数字均可调)

NiMH/NiCd CYCLE
CHG>DCHG (DCHG>CHG可选择)  1(1-5可选)

根目录三
Pd

有以下几种模式
CHARGE
0.1A   2.0V(1P) (数字可调1P随电压调节)

DISCHARGE
0.1A   2.0V(1P) (数字可调1P随电压调节)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即可,或者给我说说菜单目录是指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大家都知道你是菜鸟啦,交易坑人不说,怎么把封的嘴给解禁了。

网友:
楼主发的是X6的菜单吧~~~呵呵

网友:
面壁思过

楼主:
都差不多,一款充电器现在很多版本的。哈哈。。。

网友A:
2,LiPo/LiIo/LiFe
CHK Time 10min(数字可调)

6,Waste Time
CHG>DCHG  1min(数字可调)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个不知道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2,LiPo/LiIo/LiFe
CHK Time 10min(数字可调)

6,Waste Time
CHG>DCHG  1min(数字可调)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个不知道意思

6。 好像是NiMH/NiCd 充放电循环选项

网友:
谢谢LS了,可它怎么标1min,好象是分钟吧,那个CHK我也没搞懂,不过正常使用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LiPo/LiIo/LiFe
CHK Time 10min(数字可调)

6,Waste Time
CHG>DCHG  1min(数字可调)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个不知道意思

2.冲机对接入鋰电池cell的檢測時間..,最佳設定十分鐘
6.就是迴圈冲电>放电的等待时間,  CHG(冲电)>等待時間>DCHG(放电),就是說你設定的時間值,例..1 MIN, 冲电完成等待一分鐘後才作放电,放电後再等待一分鐘才沖电

网友:
谢谢LS高手了,终于明白了!

网友:
我知道但非常多怎么回贴啊!还是一项项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