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齿轮的修补

楼主(2008-10-29):
我的C2在自动走刀时太快没停住。80的齿轮内孔划掉一部份,没有裂。可否用AB胶涂上再修整?

网友:
强度肯定差不少,这DD应该不贵,不如向厂家邮购一个。我的D210和BF20的尼龙齿轮是15米一只。

楼主:
应该有这种胶的吧

网友:
胶是不行的,要是有兴趣可以买块合适的尼龙板或棒,用小床插一个。

网友A:
这个不知是怎么修的  坛子里某位DX的作品,PP收藏的太多,记不得是哪位前辈的了

网友(2008-11-29):
台湾产的胶泥,非常好用。

网友:
万用表啊,这是我的作品。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是怎么修的  坛子里某位DX的作品,PP收藏的太多,记不得是哪位前辈的了

自从做了这个修补后一直用到现在,没再出现过问题。

楼主:
用热熔胶补了,在另一边开槽

网友B:
这样虽然简单,但强度远不如原件。

那热胶比较软,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热胶比较软,估计用不了多久。

热胶只是起到填补的做用,我是在好的地方开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