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应该不算短吧?你喜欢SJM的理由,进来说说....

楼主(2008-10-29):
这个标题应该不算短吧?你喜欢SJM的理由,进来说说....

我是个新手,在众多电直当中,sjm甚是出众,第一眼便注意到了sjm.
首先便被她因里而外所表现出的气质感染了,喜欢上她了.
相比简单的构造,却也优雅大方,
棱角分明的线条,却也柔情似水,
虽然未曾亲手抚摸她的线条,但却可以想像,那种令人神怡的体会.

我会娶你过门的!

网友:
首先是外形······

再次是銷售······

最后娶了回來,目前還沒令我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题应该不算短吧?你喜欢SJM的理由,进来说说....

我是个新手,在众多电直当中,sjm甚是出众,第一眼便注意到了sjm.
首先便被她因里而外所表现出的气质感染了,喜欢上她了.
相比简单的构造,却也优雅大方,
棱角 ...

我最早看到SJM的时候就觉得它与众不同,没有别的厂家千篇一律的抄袭。后来关住了一段时间论坛,发现这个公司和他的产品有相同的气质,不走寻常路,不是只盯着钱。

后来买了325,发现东西做工相当的好,价钱也合理,配件也不贵……和YT同等甚至超过YT的品质,平民的价格,夫复何求?

网友: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样你才换玩其他牌子的直机?”我的回答是:“等当SJM也换成大众面容我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娶回来一个二手的,第二天就卖掉了。换了亚拓450.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兄台,请对号入座...

网友:
SJM机,没接触过它的人,比如两年前的我,对它有些不理解,甚至反感,图便宜飞其他450机,飞两年只会航线,后来对450有些厌倦,换了下SJM400PRO看看,开始很不适应,因为SJM机航线性能不如其他下副翼类的450机,但步入3D阶段后,就开始发现SJM的优越性了.
后来经过思想斗争,狠心拿了325,到手后果真没令我失望,相比400PRO,性能又提升了大大一个层次.
SJM325与其他450类机比较,优缺点个人感觉如下:
1,航线稳定性:325不如450,因为上副翼与下副翼的区别
2,动力与暴力性:450不如325,体会过325的暴力性后,再飞450感觉太软了.
3,3D灵活与稳定性:450不如325,也是副一上下,重心问题.
4,锁尾性能:个人认为这个是直机最最重要的性能指标,以前飞450摔机十次有九次是因为尾巴没锁住,而飞325基本没有因为尾巴没锁住而炸机的情况发生.
5,价格:以450类副厂价比,325的相关配件一般是450类的两倍左右,但与450的原厂件比,325件就很便宜了,总有人因为SJM配件贵,450副厂件多为理由,拒绝SJM,但副厂件虽然便宜,拿尾轴为例,用料和做工都远不如SJM的,所以性能大大下降,炸机次数也提升,从这角度看,SJM件贵些也值得.

网友:
飞SJM习惯了,我会永远飞SJM的!

网友:
400V2 的造型,还有旋翼部分金属头,还有支架。

网友:
我买了两架都是SJM的,我就是喜欢

网友:
換上SJM360你一定會更訝異.......航線的問題幾乎跟500級相等.....3D特性沒改變....耗電量更少.......穩定性更優......因旋翼面加大.....特性完全改觀.還只用一棵11.125C的電池....現在到認為450的機種....該退休了.....我敢發誓....他牌看到或把到此機.....一定會紛紛跟進......老大眼力實在不錯....遠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