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美国手了 ,明早试飞!!!

楼主(2008-10-30):
困死了。。。。现在是半夜一点半 ,9点半开工和我的004肉搏一直到现在,换了尾电机,自制了尾部防撞支撑杆和安装支架,拆了控改成了美国手,中间洗了个澡

手太慢了,高手估计一半时间都用不了

今天最大的成绩就是改美国手了  ,明早试飞!!!

困死不说了,语无伦次

网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咯
我是玩E005的
大家一块交流!!
QQ:64854978

网友:
你的尾部防撞支撑杆和支架
感兴趣
上个照片咯!!

网友:
早上到了,炸了没?

楼主:
试飞归来,可以详细的说说了

电机没什么好说的,焊上不难,通电测试一次成功。

尾巴支撑架加固方案图在上面了,所有零件是用502粘合的,由于开始干的时候没想清楚,中间几次改变想法和选材,所以最后出来的这个方案有点蠢笨,牢固有余,精巧不足,无法后续维修养护。选没水的那种非常粗硬的圆珠笔芯,有水的重而且万一断了会乱溅,刚装上时候觉得牢不可破,尤其那个笔芯,硬度和韧度都非常好,很让人放心的。结果2小时前飞机从2米5高度落地。。。。。。。。。笔芯居然从根上摔断了。。。。。。
这个方法久当作抛砖引玉吧,大家一定能想出来更好更聪明的法子。
(补充一句,这个杆安装的时候不用完全居中,偏左一点最好,防止侧向弯曲时候进入尾浆旋转面。)

楼主:
再说说美国手

第一次拆控,按照网上下载的教程一步步做,还算顺利,期间由于教程写的不够详细,也许是我不够聪明,饶了点弯路,如果有朋友想改可以和我交流,改过一次就明白了。 抱歉没拍照片,忙不过来。

先在模拟器上做了短暂的手感适应练习,然后下楼真飞去了。
左手 上下--油门  左右---左右旋转
右手 上下-仰俯   左右--左右倾

美国手对我这样的菜鸟最大的感觉就是,起飞悬停后一只右手就控制了整个十字盘,对姿态的控制更专注,左手的油门在需要的时候干涉一下久可以了。不想原来那样起飞带左舵时候油门经常被联动。

网友:
强烈建议:如果刚开始改,建议改反美国手(MODEL3)

好处:飞直机时拥有美国手的所有优势;发射机无需硬件改造,只改设置就行。都是右手油门,与日本手的操控方差别不大,容易适应

楼主:
也许是练习和炸鸡的火候到了,也许是美国手的帮助,今天飞了2个电池,只损失了一个自制尾支撑,而且悬停的更有感觉了,就连炸也炸的更优雅了,飞过2米5高的障碍,自旋落地。。。。。。。。。

回复楼上superzhengyi,我自己还是喜欢美国手的感觉,至于别的,靠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A:
mode 3 的通用性差些,一些控不支持,例如dx7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e 3 的通用性差些,一些控不支持,例如dx7

沒有不支持吧?

 不就是把2個舵機插頭對調一下嘛!

再不是就把控裡電位器線對調一下就是了。

网友:
想当年,辛辛苦苦从美国改日本,现在。。。。。

网友:
我是菜鸟,我的004还没到货呢,朋友告诉我要买美国手,结果我给忘了,老板发的是日本手,我也要改了!!